蓝翔的米格29和飞翼的su35相比哪个较好?

楼主(2013-07-04):
蓝翔的米格29功能很强大,什么前后襟翼,减速伞,座舱弹射等,飞翼的su35只有矢量喷口,我现在纠结于这两部飞机到底该买哪部

网友A:
新手就买涵道飞机,不合适吧,还是老手注册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买涵道飞机,不合适吧,还是老手注册新号

我既不是新手,也不是老手,已经具备了飞涵道机的技术

网友B:
只论飞机的话,绝对SU35.   蓝翔机身强度不够,买来当静态不错,飞翼的可以随便飞。   但是LZ如果是新手,请老老实实从入门机飞起。 这写大型涵道机飞起来不是你看视频里那样轻松的。

网友C:
SU35 秒杀LX的JJ
不过 本人也是飞了各种固定翼 包括开始操控50小涵道 都能飞
但是 第一次飞70级涵道 (GWS J10) 就粉炸了(由于小半径转弯吊高度,绕大半径撞楼上了) 从那之后再没怎么敢玩 楼主要小心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既不是新手,也不是老手,已经具备了飞涵道机的技术

su35好点吧,米格29多的是花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35 秒杀LX的JJ
不过 本人也是飞了各种固定翼 包括开始操控50小涵道 都能飞
但是 第一次飞70级涵道 (GW ...

嗯嗯,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35好点吧,米格29多的是花哨的东西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论飞机的话,绝对SU35.   蓝翔机身强度不够,买来当静态不错,飞翼的可以随便飞。   但是LZ如果是新手,请 ...

感谢

网友D:
MIG-29好,相信我,首先尺寸大于SU-35,而且带有前后缘襟翼,这种设置会使起降比SU-35更加容易,再者论结构强度当然比SU-35好,不是因为35是EPO的就奈炸,这纯属扯淡,而EPS不易走形,但是较脆,不炸机的话依然是最好选择,但是话有说后来了需要好的起降基础为更本,否则无论什么神机都经不起瞎折腾的

网友:
苏35可拆翼方便装车

网友D:
再者,如果LZ追求完美,那么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一等价钱一等货,按真机比例来看,SU-35明显有走形,首先起落架就设计的不完美,其次是进气道走形,还有机炮口位置也是瞎搞。
不谈个人喜好那个如何,且看蓝翔的产品,算是高端货了,但只适合有一定航空知识水平和飞行技术的人使用,就拿可动作前后与缘襟,和减速伞机构,而且起落架收放干净利索,当然他们的高端飞机也不欠缺可拆装机翼部件的便携设计....(不像SU-35那样连起落架整流罩都没有,作为高端飞机连个前缘襟翼也没开,矢量喷管也是烂尾杰作,和蓝翔的矢量喷口对比一下就会发现,飞翼的严重失真,这显然有点糟蹋苏霍伊战机的最基本设计理念,对我这样也非常喜欢SU-27/35系列的爱好者来说,其次还有飞翼走形的F-16等等,对飞翼的设计深表遗憾!不过对于不最求完美者来说还是够凑活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飞翼的SU-35就是个败笔设计,既不像真,性能又很平凡,而且对与真机和模型的雷诺数来说,真飞机SU-35比MIG-29几乎大一半,但是做为模型可能涵道尺寸限制,反而是MIG-29大于SU-35,而更大的29雷诺数更接近真机的比例性能,这纯属我个人简介而已....
不过对与LZ的选择和需求,请认真好好对比两家产品好好斟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G-29好,相信我,首先尺寸大于SU-35,而且带有前后缘襟翼,这种设置会使起降比SU-35更加容易,再者论结构 ...

恩,对头,,关键练好降落才是硬道理······。。至于eps的机型 本人之前是大爱的 可是eps机型很少的  皓业有款新的55涵道机很不错  。但是一接触复合材料的 eps就显得……   eps比epo轻且硬度好 我一直都喜欢 希望多出些eps机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IG-29好,相信我,首先尺寸大于SU-35,而且带有前后缘襟翼,这种设置会使起降比SU-35更加容易,再者论结构 ...

扯谈的是你吧, SU35是EPO? 感情你也太误导了吧。  结构强度蓝翔好?  MIG29机翼不带碳杆,空中不能做大动作。 SU35有碳杆加强,机动动作随便做。 MIG29塑料起落架,拍一下就坏, SU35金属起落架。  别以为功能多就好, 你看看论坛里多少人飞蓝翔的,多少人飞飞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者,如果LZ追求完美,那么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一等价钱一等货,按真机比例来看,SU-35明显有走形,首先 ...

所以我说蓝翔适合当静态, 飞翼的才是用来飞的。   LS还是去坦克区玩坦克吧,那是相当的逼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扯谈的是你吧, SU35是EPO? 感情你也太误导了吧。  结构强度蓝翔好?  MIG29机翼不带碳杆,空中不能做大 ...

哦?是这样啊,这两款飞机我没买过(接受不了飞翼的设计和两款飞机作为空机价格原因),不过问过很多关于这两款飞机的卖家描述,看来含水成分不小啊(那个卖家忽悠说可以拆装),不过我您愿自己动手切个29和35,对他们的设计也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参考而已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IG-29好,相信我,首先尺寸大于SU-35,而且带有前后缘襟翼,这种设置会使起降比SU-35更加容易,再者论结构 ...

1.蓝翔米格29略小于飞翼SU35。2.SU35有金属起落架和碳条加强,强度确实比米格29高。3.就降落情况来说,两种飞机都是泡沫飞机,翼载不大。感觉不出明显襟翼效果。4.SU35是模块化设计,装机简单,可随时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啊,这两款飞机我没买过(接受不了飞翼的设计和两款飞机作为空机价格原因),不过问过很多关于 ...

飞翼SU35的设计比例还是相当逼真的,放你面前自有一种震撼的美学~在泡沫机中算是经典之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蓝翔米格29略小于飞翼SU35。2.SU35有金属起落架和碳条加强,强度确实比米格29高。3.就降落情况来说,两 ...

不过参数上怎么区别那么大呢?难道蓝翔的尺寸也是忽悠人的?
SU-35的file:///C:\Users\05141017347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10051279\QQ\WinTemp\RichOle\4OZCR$INJ@FV)4X0540Y}LD.jpg

29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参数上怎么区别那么大呢?难道蓝翔的尺寸也是忽悠人的?
SU-35的

没错呀,机型就是这样。SU35机头比较细长,所以飞机看起要长些。感觉就要大一点,模型不要按真机的比例来看嘛。按米格29的比例,SU35就该是双90涵道了。长度得有1.8米了~按SU35的比例,米格29就只能是双64涵道,也要小一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