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平衡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有一块3s
电池
但是 坏了一个电芯!!卸掉电芯 就成2s了 !!!我可不可以用手机电池 串联进去 做
图传
供电 或者摄像头供电!!!! 串联进去的 是电芯 不带保护板
补充: 已经串联 一点问题没有 充电不用平衡的 冲 直接冲 没任何问题~~~~

网友A:
不行,三个电芯要尽量一致。

网友B:
因该可以,但时间长就会影响到其他2片电池

楼主:
串联 没问题 只给图传和摄像头 供电 没什么压力

网友C:
小电流无所谓,充电一定要小心

网友D:
肯定不行

网友E:
不行的,3快电池的放电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