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电机搭配恒龙原件救助

楼主(2013-07-04):
刚买了4个395 准备给L2A6换上
395机会不会太猛 很容易把恒龙原电路板烧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换了395电机,感觉电池电压不够,机器有时候会没有劲了。还没有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395电机,感觉电池电压不够,机器有时候会没有劲了。还没有烧主板

买的哪款?2个电机 均匀吗 ?不会走偏吧?380电机齿轮 怎么弄下来装395的?

网友:
齿轮用拉马或螺丝刀撬!

网友:
我是用尖嘴钳钳住380转轴,用395电机直接对准齿轮孔,然后直接用榔头敲进去了,这样不会损害380电机,撬的方法不可取。需要两人操作,一人钳380电机,另一个人395电机和榔头对准敲击

网友:
也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速度上不去,扭力很猛

网友B:
同换395的路过。。。表示已经烧了3个HL中控板了

网友:
我最近都没怎么玩坦克了,我把老虎改成385电机了,可是动力还是不足,可能是我把车子改得太重了的原因,现在跑起来费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换395的路过。。。表示已经烧了3个HL中控板了

请问395为什么会烧中控板呢?
我的坦克也出现了这个情况,还以为是烧了RX-18电路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395为什么会烧中控板呢?
我的坦克也出现了这个情况,还以为是烧了RX-18电路盒。

功率大了呗。。连续操车 或者堵转的时候还强上。。温度上去了 MOS就烧掉了

网友D:
要换电机,尽量考虑把电调上的MOS管拆下来单独加装散热片,保证耐用!
我原来的帖子有改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换电机,尽量考虑把电调上的MOS管拆下来单独加装散热片,保证耐用!
我原来的帖子有改造的方法!

请问什么是 MOS管?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诚心请教啊。
另,你没有什么原来的帖子---有改造的方法!你是主题数是0。

网友:
395+3S锂电会怎么样?速度还上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