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3-07-04):
接到单位的任务,需要
航模摄影
回传图像,载机,飞控都好解决,大疆 零度都好办,问题是如何把图像回传到指挥车上面,视距都好解决,最主要的是中间有障碍,请各位大侠给出解决方案,
图传
,接收。
图像要求:720p足够
遥控距离:300米,高度50米
图像传输:300米 有障碍
留空时间:15-20分钟
请大侠给你配置
机架:
飞控:
电调:
马达:
电池
:
云台
:
相机:
图传:
价格15000-20000
重点是飞行环境电磁环境比较恶劣,遥控,飞控和图传

网友A:
目前只对电机和桨有点见解,根据你的要求推荐你用 朗宇Sunnysky V4010 375KV电机,桨使用DJI1555,如果机架够大,可以使用16寸或者17寸的桨,比如1755的碳桨。电池采用6S 10000mah左右的,因为没有用过电池,具体品牌就不推荐了。
我推荐的电机、桨(1755)、电池,在整机4.5kg时足够留空25分钟,这还是很保守的估计。
修改了电池容量,第一次计算时,按错了计算器~~~

网友B:
赶最贵的成品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