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3-2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7-04):
这个云台使用了一段时间,非常享受,精度、做工和工业化程度已经做到极致了,但使用中有些问题想问一下
1、视频电源线,z15的是可以输出12v电源给图传供电的,而H3-2D云台目前没有输出,说明书上也说明不要连接,也没有电输出,
不知道dji这个是怎么考虑的,以后会不会支持?这个很重要哦
2、悟空能否同时使用方向航点开关与控制云台俯仰,这个目前是不行,听人说是你们在开发新固件支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dji的给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其它玩过此云台的人也有此问题,让我们享受它吧。。。。

网友:
飞越狗台可以用遥控器控制摇杆模式,横滚和俯仰两个方向的动作,非常方便,可以为接收机加电

网友A:
云台控制器没有给图传输出12V电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控制器要给狗3充电,同时还要供给狗3背面连接板的电,如果他们都是12V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根据狗3的电池充电电压判断应该是5V,这样控制器在沿用原来Z15的设计思路时就无法同时大电流输出5V和12V了。因为我看到了控制器视频输出线的红色端子部分与电路板没有任何器件连接,而那里原本是应该焊接一个贴片二极管的。

网友B:
禅思狗那个背板是不是真的可以给狗三充电?我的黑狗充不了电啊,每次都是电池耗尽换了电池

网友:
是不是给黑狗充电还要刷个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控制器没有给图传输出12V电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控制器要给狗3充电,同时还要供给狗3背面连接板的电, ...

恩,是有点复杂,但我感觉给狗供电是直接从接口上去供的,给图传供电应不难,我感觉他们现在应在解决这个问题,期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禅思狗那个背板是不是真的可以给狗三充电?我的黑狗充不了电啊,每次都是电池耗尽换了电池

可以呀,我的一直都是可以充电的,很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呀,我的一直都是可以充电的,很爽

你的黑狗三固件什么版本?需要升级最新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黑狗三固件什么版本?需要升级最新版吗

是最新版本,版本号不记得了,你查一下

楼主:
看来dji的技术人员集体出去玩去了,玩完之余记得回答我的问题哦,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dji的技术人员集体出去玩去了,玩完之余记得回答我的问题哦,谢谢了

可能被您说中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被您说中了!呵呵。。。

看样子是肯定说中了,呵呵

网友:
周末下午不工作,打麻将,你懂的

网友:
做到极致?
1 镜头不在中间。
2 减震球受力方式。

虽然从价格来看属于极品没错,但一些关键的思路竟然没干过温州人。

网友:
看来还是不完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