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naza 小飞

楼主(2013-07-04):
先上几个图片,简单说配置,naza lite + gps 一套 大疆的风火轮
2212电机 天行者 20电调 5200的电池,能飞20分钟吧 像我这样 温柔的飞

后面还有一段视频:

网友:
竟然是沙发~DJI就不评论了,傻瓜机

楼主:
哈哈 太复杂的 玩不转

网友A:
貌似没上GPS???方向锁得很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上GPS???方向锁得很紧啊

是没上gps 怕飞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上gps 怕飞走

哎。。。。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不至于上了GPS就要飞走啊,楼主多虑了。。

网友:
认真学习+仔细验证+小心操作,一般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我每天飞两节电池,每次都用GPS,我常飞的那块地电磁异常,无头模式从来不成功,就靠GPS,最高飞过400米,哪那么容易飞走呀

楼主:
呵呵 是准备上gps了 昨天又看半天 说明书,仔细研究了一下  把失控保护调出来了

网友:
祝楼主成功啊

网友:
不错不错  很稳很稳的样子

网友:
建议LZ把电源模块装在下面,或者侧面。

网友:
我也想买个DJI的lite+ GPS能升级吧?

网友:
稳稳地电梯式飞行,祝贺祝贺

网友(2013-11-14):
请问天行者电调的信号线的正极线拔掉吗?    要是不拔会烧飞控和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