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空中停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4):
昨天就出现空中停机问题了,小炸两次,我以为是电机堵转。今天调高进角试了一下,飞了7分钟左右,还是出现空中停机问题,电机线全部焊死,不会出现接触不良问题,是不是电机堵转? 高手们帮忙分析下那里出问题了。配置如下好盈4oA,恒力4822 390KV,天七控。飞控兔子2。
终于修好了,明天去试下。不行就换电机。

网友:
终于抢到沙发了~~~~~~~~~~~~~~~~~~~~~~~~~~~~~~~~~
目测天气太热,电调重启、、、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已排除电机,电调接线,校准干扰等等问题,还是摔了不计其数,都是在稳稳的状态下飞行,凸然就失去姿态落地,这现象很像电调电机问题但不是,有兔二的人可以帮忙测试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的测试可将这现象给放大,就是开启GPS定点定高后,用手去抓机身脱离定点位置大约20秒左右或是在抓机身感到飞机强烈的修正,脱离定点越远修正越明显,即使抓着回定点还是呈现强修正现象,这时放开飞机会失去控制,如能在飞估计没多久就会凸然失去姿态落地,这部分的测试有可能会损失请谨慎,相同的机体用上别的飞控做同样的测试唯一差异抓回定位点那种强烈的修正现象会消失,在兔二上却不会,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飞控问题,等待高人来解答了。

在补充:空中凸然翻机,看起来上一个电机凸然失去作用,而失去平衡,前几次以为是电调电机问题,因为落地后扯断线导致电机停转或是电机变型导致不转,所以就直接判是电机电调问题,实验不死精神..经过多次的修复又不定时的坠机有次是机体四脚朝天,GPS支撑杆折断支撑飞控的四支长尼龙螺柱撑地,看到四片桨不断的在地上转,这总该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了吧,当第一次出现凸然翻覆,在来就会不定时的给你翻一次,要不是飞控摔出隐忧问题,要不然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A:
一个还是全部都停,如果是全部都停也有可能是飞控重启了。

网友:
飞腾40A和4822不是一直听说存在兼容问题吗

网友B:
假如堵转,4都同时都堵转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摔成这样,都散架了,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你是好盈40安普通的电调嘛???4822的电机咋地也得5s,你电池是多少s的

网友:
炸得真够惨的。。

网友:
不错的架子,可惜了!!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我也发生过数次离奇炸鸡。
某天把飞机绑在桌子上测试振动的时候,发现保持最大油门的时候,只要再左右摇一摇方向,结果有一个电机华丽丽的停下来不转了。重新推油门,他就又转起来了。最后换电机解决。其实电机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我的也是好盈4oA,恒力4822 390KV,天八控。飞控naza。平时飞的稳稳的,一不小心机翻了,找不到原因!想暂时排除飞控原因,听说飞腾40A和4822存在兼容问题,想更换朗逸电机试试,200元一个啊,攒钱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我也发生过数次离奇炸鸡。
某天把飞机绑在桌子上测试振动的时候,发现保持最大油门的时 ...

好建议.

网友:
周二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同样是恒力4822电机。不过调速器是双天的。所幸当时已经准备降落了。只断了根桨。觉得电调的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我也发生过数次离奇炸鸡。
某天把飞机绑在桌子上测试振动的时候,发现保持最大油门的时 ...

你的是什么电机,电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好盈4oA,恒力4822 390KV,天八控。飞控naza。平时飞的稳稳的,一不小心机翻了,找不到原因!想暂时 ...

郎逸电机?

网友:
郞宇电机

网友:
级数。。。。。飞腾与4822 不匹配,,好盈官方好像早就有说明了,,换铂金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还是全部都停,如果是全部都停也有可能是飞控重启了。

一个,前两次是3号电机,后一次4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电机,电调啊?

好盈40A 恒力4822  390KV   6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考。我也发生过数次离奇炸鸡。
某天把飞机绑在桌子上测试振动的时候,发现保持最大油门的时 ...

明天试试看,不行就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好盈4oA,恒力4822 390KV,天八控。飞控naza。平时飞的稳稳的,一不小心机翻了,找不到原因!想暂时 ...

我的这个配置飞了不下30个起落了,没这现象!好盈飞腾30A和4225才有兼容问题!莫吓着别人!呵呵!估计楼主电调参数不一致所致炸鸡!在一个4822最好设为中进角!

网友:
我用FF飞控 XXD30A电调  XXD2212 KV1000马达 一直没有任何停转现象
后来换了兔子2 结果有一次突然停转 掉了10米左右又恢复动力

我问了兔子的技术 他们说是干扰 我怀疑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在于你用好盈4oA配恒力4822 390KV!换电调或换电机吧!

网友:
不兼容啊。。飞腾跟恒力就是这样

网友:
又一兔鸡鸡炸了这个电机配4S 很多人的都堵转 炸机了

网友:
好盈,跟恒力,可别学,QQ跟36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假如堵转,4都同时都堵转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摔成这样,都散架了,估计是飞控的问题

有这个可能。这下玩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可能。这下玩大了哦。

楼主多检查,稳妥了再飞

网友:
我正在装机  4822  390  铂金30A 希望别别出问题吧

网友:
以后尽量用好件。。。低端件不明现象太多。。没时间和这些垃圾货折腾。。国内厂家的素质真的有待提高。。

网友F:
盘机由于极数多,在低刷新率的电调下使用会有堵转现象.所以就推出了好盈铂金系列....刷了新程序支持盘机,不会造成堵转现象..在兔子2设置里铂金版好盈频率可以设置到400HZ(2.5MS)....我就是配的4225+铂金30A.没遇见过堵转现象

网友:
也可能是T头氧化接触不好引起的,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对 铂金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盘机由于极数多,在低刷新率的电调下使用会有堵转现象.所以就推出了好盈铂金系列....刷了新程序支持盘机,不会 ...

请问用好盈飞腾30A的电调配盘式电机会出现兼容性的问题吗?

网友:
炸的够惨滴!

网友:
撸主节哀顺变!

网友:
电调是铂金的吗?相近的配置,虽然目前无事,但很关心这种现象。我是铂金30A。慰问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铂金版的话,和盘机的兼容性要差些...问题迟早会出的,最好是能更新成新版本的程序...兼容盘机

网友:
用ESC32电调,完美配合4822电机,秒好盈铂金

网友G:
拿分走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