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用什么扩孔精度最高?

楼主(2013-07-04):
刚买了个那种尖尖的锥形扩孔器,,次奥  不好用  是我不会用还是怎么的   还不如自己用小剪刀扩孔好呢  ,以前我都是用尖的小剪刀来扩孔 慢点弄 精度控制的还可以 ,,,大侠们 都是怎么给桨扩孔的  什么样的扩孔器好用啊? 最好有图 或是链接  3q了! 对了 ,顺便问下  有谁用过正品的apc 电动固定翼快速桨 或是更好的碳纤维电动快速桨  用过觉得比一般的电动快速桨 效率会很明显好很多吗? 我用过很多不同的电动桨  唯独皓业的原色电动快速桨效率很突出 质感硬度很棒···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N6T&id=14272746141&    这个apc桨看着不错  ,, 虽然没用过 但可以想象 碳纤维的快速桨的效率一定超给力!

网友:
上数控机床吧

网友:
用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比较好,买不起的话像我一样,花几块钱买根钻头就解决了。

网友:
买一个电动螺丝刀和一个钻头,用台钳夹着钻吧

网友A:
桨还是很重要的,好桨真的多很多拉力,就目前,我用过拉力大的,GWS算一个,GP的算一个。
hy的一般般,银燕的桨真是垃圾,又软又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还是很重要的,好桨真的多很多拉力,就目前,我用过拉力大的,GWS算一个,GP的算一个。
hy的一般般,银燕 ...

这个帖子我发错地方了。。。您用的是固定翼上的电动快速桨?银燕的我也用过 确实不咋地 软啊。。不会吧 您说的gws是几块钱一只的  还有gp桨我在淘宝上没有看到电动快速桨,,皓业原色电动快速桨 您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我发错地方了。。。您用的是固定翼上的电动快速桨?银燕的我也用过 确实不咋地 软啊。。不会吧 您 ...

各种桨我都用过,GWS用的是6块的,现在好像没有了,主要还是根据桨距来分的,什么8043 8060 快速慢速都是民间叫法。
hy的原色是黑色的?还是灰的?黑的还行,不过也不太平衡,稍稍要补一点胶布,不过拉力还是比gws小很多啊,GWS的8043比hy的同桨距的,能多15%的拉力。
gp就一家有的卖,那个给像真机用的,不过拿来飞3d也可以,我就用这个飞3d,拉力也不错,不过就是桨太硬了,一碰就碎。

还有什么jn gefan  都一般,apc也就那回事,
曾经测试过,同样条件下,gemfan也就比apc少了7.5%的拉力,我重复测了5次,平均都在7.5%, 我认为可能是实验误差。
不过gemfan的 的确做工要粗糙一些,模具飞边啥的,还有合模线确实比apc明显。而且gemfan是回收塑料,材料也没有apc好。

主要桨还是要根据飞机的类型来搭配,每种桨都不一样
不能随便乱配

个人认为还是要根据实际飞机,还有飞行目的来决定

我都有测试的,有空了我把已有数据整理一下发上来好了

楼主:
我以前用的效率高的电动快速桨是皓业的原色桨 新买的同款的黑色的就不行了 薄、软   硬度和强度比我11年买的原色桨质量上差的挺多的,我拍的原色 卖家那边给我发错了 过两天 卖家那边又新弄了一批原色桨 我又重新买的(这回卖家包邮 多送我两支桨),,我买来使用在 rcrcm 1520米级的复合材料高速滑翔机上的  都推荐我用折叠桨  可是我讨厌用折叠桨 总认为这样效率会大打折扣  至于阻力吗 忽略不计。。您用的apc桨是几十元的吗  还有 您用什么方法测试的拉力? 您说的皓业的黑色快速桨不平衡 不能吧  是您没扩好孔吧 最好不要补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