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说我的人品比较差

楼主(2013-07-04):
   别人双飞我怎么就双射,刚改好的6S 想体验一下有多暴力,兴冲冲地来到飞场第一个起落切3D后还没5秒钟,当时正想6S也不过如此嘛就听到“啪”的一下,两片大桨像箭一样射出10多米然后像树叶一样飘落,机身横滚着垂直砸下,幸好草丛档了一下,心疼刚买的花牌被摔成驼背,检查机身发现两只尾桨带着桨夹不知道飞那了!
  损失了一对尾桨夹,一对尾桨,两颗大桨夹轴承,一个头罩,其它都没事,主轴,尾轴尾管都没伤到,大齿盘也没被扫,担心的是花牌刚买来被摔弯了不知道这样电量和内阻会不会下降和增加!

网友:
人没事就好,太恐怖了

网友:
机身耐不住草 上6s散架了

网友:
好恐怖,人没事就好!

网友A:
飞前没检查吧

网友:
射桨,和射箭差不多了

网友:
看过一次射桨。。。。。。。

网友:
大小浆都射了?

网友B:
个人感觉换3MM外丝好点,尾浆夹用材料硬点的配件!

网友:
凯美瑞 好车 装上威航的发动机 照样断轴

网友:
人没事就好

网友:
人品真好,射四片桨人没事

网友C:
是不是原来3s的时候转速低,震动没那么离谱,现在换了6s转速你设置3d太高了吧,飞机都受不了了

网友:
我曾经亲眼见到一模友450飞6S,只听嗡的一声,大齿盘一个齿都没了!

网友:
原来6S才会射桨!

网友:
看来损失不大

网友:
楼主受惊了      人没事就好

网友:
跟RP没关系,是东西质量差~~
我3S都射过~~

网友D:
横轴螺丝跟尾桨固定螺丝打胶了吗?
我因为忘打胶射过尾桨,图片效果跟楼主一样。

大桨还没有射过,但有一次看炸机后拆下的横轴螺丝也是后怕,
如果不及时更换横轴,早晚得射(原横轴螺丝已经断了)。

同样建议改3mm外丝横轴,不易射桨。

网友:
人能活着回来就好,撸主下次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暴力是为了射浆!

网友:
外丝横轴是必须的。防滑螺帽是必备的。刚换6s 第一次切3d 直接斜齿扫掉。力量是刚刚的。

网友E:
感觉很恐怖啊,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F:
多说一句 怎么没人用 新的飞越的1700kv的 6s电机? 960w的极限功率吓死人。12T斜齿太让我换成11T的才感觉稍微柔和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多说一句 怎么没人用 新的飞越的1700kv的 6s电机? 960w的极限功率吓死人。12T斜齿太让我换成11T的才感觉稍 ...

飞越的比花牌便宜,质量怎么样,好暴力吗?飞晚玩下来烫不烫?耗不耗电?

网友:
居然双射,尾中联好想也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飞越的比花牌便宜,质量怎么样,好暴力吗?飞晚玩下来烫不烫?耗不耗电?

质量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来。30多度飞下来 基本温手。11T斜齿大概5分40秒悬停。3d的90%油门4分50秒 报警。报警设置3.6V(电池5分钟后测试是3.72-3.74左右 需要再充电平衡保存。但设置3.7报警又飞太少时间了) 12T有些受不了。只能用80%油门。但这个电机推荐的暴力3D居然是用13T的斜齿 15T的直齿。但缺货没买到 不知道13T会是什么样子。估计飞机要受不了。12T 80%的油门就够呛了。
      另用飞越的25C 6s电池有可能有点挡不住这个电机。应该用30C的保险些。飞下来电池感觉比电机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前没检查吧

因为换新的电机电池,飞前全身都检查了,包括舵机也拆开检查有没脱线,皮带特意换了新的,我飞直升机都非常小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换3MM外丝好点,尾浆夹用材料硬点的配件!

外丝已经下了订单,就是尾中联让我头痛,换了几家质量都很差,不是硬度不够就是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来3s的时候转速低,震动没那么离谱,现在换了6s转速你设置3d太高了吧,飞机都受不了了

我想应该不是,飞$的质量比以前差了一大节!特别是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轴螺丝跟尾桨固定螺丝打胶了吗?
我因为忘打胶射过尾桨,图片效果跟楼主一样。

我的是螺丝整个断掉射桨!跟打胶没关系,是螺丝质量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很恐怖啊,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螺丝质量问题呗,没其他原因!

网友:
6s有这么恐怖

网友:
是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质量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来。30多度飞下来 基本温手。11T斜齿大概5分40秒悬停。3d的90%油门4分50秒 报警。报 ...

对了。初次换了后 第一次试机 直接扫大齿。第2次 尾巴螺丝振飞了。尾轴振动中 弯了。然后排振了几天。休机技术猛增。飞行技术没加。另第一次飞前阳台上测试。由于恢复了三旋翼的默认值。升降感度反了。直接离地后倾打肿了腿。

网友H:
太暴力了吧!注意安全!还好人没有事情!

网友:
我靠!双射啊!

网友I:
旋翼头顺便换掉吧,入个好点的带放射横轴或者外丝也行

网友:
要用中强度的螺丝胶

网友:
我是两个大桨两个副翼一块射,瞬间旋翼头上就剩个副翼杆

网友J:
太危险了。其实越看得多这些越觉得后怕,就跟开车的人去交警队看警示片一样。
跟转速无关,是跟螺丝材质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螺丝就算3S多飞断时间也一样的要断裂射桨

网友:
不是人品!是质量问题。

网友:
爽炸了吗?

网友:
看了这个,考虑新手要不要上6s的450了

网友:
转速太高?

网友:
这个不是巧合吧,大桨射了以后发动机基本没阻力了,尾桨的转速可定会瞬间大幅增加,最终超出尾桨夹螺丝的极限,就也射了,大家说我分析的有道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旋翼头顺便换掉吧,入个好点的带放射横轴或者外丝也行

换外丝了,货在落上!遇见过鬼谁都怕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危险了。其实越看得多这些越觉得后怕,就跟开车的人去交警队看警示片一样。
跟转速无关,是跟螺丝材质有 ...

是的,几年前的螺丝的质量是很好的,也许跟物价上涨有关系吧,模型价格上不去只好在材料上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暴力了吧!注意安全!还好人没有事情!

关注

网友:
换外丝横轴应该不会射了

网友K:
哥们不会是飞4000转吧,改冰人无台阶横轴,用2.0螺丝保险点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哥们不会是飞4000转吧,改冰人无台阶横轴,用2.0螺丝保险点啊,兄弟

哦!那外丝的好还是这个2.0内丝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