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家闲来无事,也跟风做了个中山舰玩玩

楼主(2013-07-04):
开始还以为用9克舵机船尾会太重,结果还轻了一点点
部分笔涂的很糙,差点打击得我半途而废。船尾的舰名等书法练得差不多了再写上去~~嘿嘿

舱里的改装就不说啦,太多前辈走过的路。
还没拉线,试航中

网友A:
都在哪买的中山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哪买的中山舰?

号手的啊。

网友:
都在哪买的中山舰?
多大尺寸?

网友:
大家都把船做的好漂亮

网友B:
这个中山舰,小时后玩过,那时候是纯电动,感觉超大,不过现在看看这种船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嫌小!不能搭载更多的配置,这舰我也很喜欢,希望将来能出更大比例的中山舰
说到这战舰的来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山舰是当时中国购买日本的三菱重工旗下的产品,而当时二战时期著名的零式战斗机就是三菱重工的接触代表产作!

网友:
我是来看水的,难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山舰,小时后玩过,那时候是纯电动,感觉超大,不过现在看看这种船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一个很重 ...

很多小时候玩过的现在都还能买到,当然现在买来不再是电动自航了,可以改RC了。小时候能玩到,现在大了看到难免会有怀旧情结,所以开工再做在所难免。
个人喜欢改改这种微船,因为省事,工时短。
中山舰确实是三菱的长崎船厂造的。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了。

网友:
场地真好

网友C:
初中的时候就玩过中山舰了,不过那时候不是遥控的,放2节电池,舵片拧歪一点,在河里打圈的跑,两节电池跑的还挺快的,怀念啊

网友:
才看见是HU的啊 沙发没了 真的很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山舰,小时后玩过,那时候是纯电动,感觉超大,不过现在看看这种船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一个很重 ...

这么喜欢中山,可以自己做艘大比例的嘛!呵呵!中山舰网上的资料还是挺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喜欢中山,可以自己做艘大比例的嘛!呵呵!中山舰网上的资料还是挺全的。

我希望能做一米长的,可惜还不会做翻模做玻璃钢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能做一米长的,可惜还不会做翻模做玻璃钢外壳

不一定就要做翻模的呀,只要在蒙好的外壳刷上树脂加玻璃纤维一样是玻璃钢体的。翻模的基本是量产才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中的时候就玩过中山舰了,不过那时候不是遥控的,放2节电池,舵片拧歪一点,在河里打圈的跑,两节电池跑的 ...

可能是那时候你还没有本钱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

楼上的前辈过奖了
无论是静态还是RC,我都是菜鸟一个。

网友:
賞圖了^^

學習^^

致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前辈过奖了
无论是静态还是RC,我都是菜鸟一个。

你是起点很高的新手,简称:高手!哈哈!!!!!!!!!!!!!

网友:
手工很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前辈过奖了
无论是静态还是RC,我都是菜鸟一个。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中山舰。但是我以前是做木帆船模型的(作品就是我的头像啦,吼吼吼)。对改RC一窍不通,那啥扫盲贴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搞懂。。看到你的船吃水很浅。而我的装4个电池都快过吃水线了。。还有RC的装配调试也不会。想求指导。。。我的QQ是251174429.。。跪求带入门教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希望能做一米长的,可惜还不会做翻模做玻璃钢外壳

和你一样的感受,一样的实力,互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中山舰。但是我以前是做木帆船模型的(作品就是我的头像啦,吼吼吼)。对改RC一窍不通, ...

教育可不敢。看你的手工是远远超过我的
我说说我这个的经验吧。
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个牌子的中山舰。我这个号手的船体买来水线就有标出来。遮盖上色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标记做的。而且我这个长34CM,船体里面空间还是相对较大,我用的2S 850MAH的锂电,9克舵机,20A有刷双向电调,吃水刚好在水线位置。不过现在看来9克舵机轻了,还得配点重才行。从船尾到船头设备以此摆放顺序是 舵机,马达,电池电调开关并列,接收。

网友F:
2S 850MAH的锂电 我看了下都是7.4V的。。。我觉得4.8V的时候速度似乎正好。。。7.4v会不会变成鱼雷快艇啊。。。。还有那那种电池有多重啊。会比四个5号重么。。。。我也是号手。但是我把齿轮箱换了号手那个咬合度不高吵死人了。我自己做了个齿轮箱。还带滚珠轴承的就好多了。。还有就是接收机 电调 电池 电机 舵机是咋接的啊 = = 我还想装个灯光系统。现在已经开孔了。。。球线路图。。我甚至还想过装个发烟器。。。现在看来严重超载。。似乎装不了了。。。还有我轴系也换了。。换的定做的。。。

网友:
因为从来没弄过。。。问题肯定很白痴。。。请见谅。。。

网友:
每人一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2S 850MAH的锂电 我看了下都是7.4V的。。。我觉得4.8V的时候速度似乎正好。。。7.4v会不会变成鱼雷快艇啊。 ...

不会快的,你可以在控上面设置油门曲线,还有EXP,轻推油门会慢速前进。这电池跟4个5号电池差不多,好像还轻点,但是肯定是比4个5号镍氢的轻很多很多。轴系齿轮我都没换,自己做不了。我只在舵上面加了个轴承,刚好可以堵住那个孔,里面灌黄油。你要加的东西太多了,这船小了,很难的。要想加灯光,发烟这些比较难,稍微大一点的就可以了,比如号手1/350的那些。原厂的齿轮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够用,因为这船又不用来跑高速的,低速声音也不大。原厂的轴系会漏水,我在尾部用热缩管套了一层,然后再灌的黄油,就不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快的,你可以在控上面设置油门曲线,还有EXP,轻推油门会慢速前进。这电池跟4个5号电池差不多,好像还 ...

嘛叫油门曲线,EXP啊。。。今天又学到俩名词。。。。我昨天研究了下通道 。。。是不是船只要俩通道就能前后左右了。。一个通道给动力马达,一个给舵机,再来个通道控制灯光。就是3个通道就够了?能不能加QQ好友讨教啊。。。5555 问题实在太多了。。。我确实用的是5号充电电池。。蛮重的那玩意。。

网友:
中山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2014-07-09):
本人自制一条:1:100的,长70多厘米,用二手遥控船的遥控器,可惜不能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