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最大支持多大机架

楼主(2013-07-04):
NAZA V2最大支持多大机架

网友A:
1米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支持,不是说性能,想用大轴距机架还是上好点的飞控比较好。哪吒在小轴距飞机上性能非常出色。

楼主:
想上飞越t810,但是有人说不支持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米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支持,不是说性能,想用大轴距机架还是上好点的飞控比较好。哪吒在小轴距飞机上性能非 ...

有没有哪些好的推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米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支持,不是说性能,想用大轴距机架还是上好点的飞控比较好。哪吒在小轴距飞机上性能非 ...

我的哪吒v1用在800轴距的六旋翼上也挺稳的。810也差不多,感度设置的大一点,160以上慢慢调。

网友:
我用680问题不大

网友:
我用的800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