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M涵道RCBLOG F 86

楼主(2013-07-04):
配置     RC50  11叶   电调40a   电池3s  1300  35c
  由于F86升降是一个舵机完成的 所以两边拉杆的行程不一样 只要打升降就形成带转弯 类似混控的效果 头疼
我飞的地方很小降落距离不够长   降落的比较丑

网友A:
降落的时候能不能大迎角飘一段再推杆下来,这样忒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的时候能不能大迎角飘一段再推杆下来,这样忒暴力了

再往前2米左右就是一个人工湖,整个降落距离不足15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往前2米左右就是一个人工湖,整个降落距离不足15米

那你就把进近航线设在人工湖上方,不就有足够的距离下滑减速了嘛。再说了,撞树杈子也比掉湖里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把进近航线设在人工湖上方,不就有足够的距离下滑减速了嘛。再说了,撞树杈子也比掉湖里强啊

这样降落是顺风,跑的更远 哈哈

网友:
你降落速度也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