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无刷云台挂卡片机效果好?

楼主(2013-07-04):
手头tx100闲置很久了,觉得无论拍照还是视频都比狗强。求一款挂卡片机的云台,视频少啊都是挂狗……

网友:
tx100 要微单 无刷来驱动了。

网友:
大疆推出的禅思无刷云台是无刷云台当中的翘楚,但是仅限狗。XCAM X100B 新推出的2轴无刷云台性能表现不错,性价比也高,只是不确定尺寸是否合适你的tx100.

网友:
自己d的好  我用横滚2213  俯仰2208  好的很啊

网友A:
1987 有一款  专为卡片机 设计的云台,你可以TAOBAO 搜搜 1987 云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87 有一款  专为卡片机 设计的云台,你可以TAOBAO 搜搜 1987 云台看看

没看到1987挂卡片的视频,不敢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87 有一款  专为卡片机 设计的云台,你可以TAOBAO 搜搜 1987 云台看看

宽度好像才7CM左右,肯定不能装TX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宽度好像才70CM左右,肯定不能装TX100

有一款适合5N的云台,TX100比5N小吧,所以TX100绝对适合   搜 1987  无刷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1987挂卡片的视频,不敢试啊

有一款适合5N的云台,卡片比5N小吧,所以卡片绝对适合   搜 1987  无刷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适合5N的云台,TX100比5N小吧,所以TX100绝对适合   搜 1987  无刷云台

最近寻TX100和AS15云台1987有什么型号基本都了解,1987 5N的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寻TX100和AS15云台1987有什么型号基本都了解,1987 5N的有点小贵。。

试着和店主砍砍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