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T-34 DIY(初期制作车体)-2013年7月7日更新

楼主(2013-07-04):
原来做的1比6 99坦克因为车体尺寸有误 暂时又得不到比较准确的尺寸暂时停工。哪位能提供车体尺寸的希望和我联系 帮我把这个99继续下去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3719
接着发现坛子里有一群孜孜不倦专攻35小比例的玩家们,打算搞个豹二1/35静改动,捣鼓了1个月发现宅男中我属于傻大笨粗型,不适合做细活,呵呵。

在更加深入学习了论坛里各位大大的大比例经验后俺决定---宅男之作继续。

这次做毛子的 T-34 ,在车体方面目前准备的是t-34-85的车体尺寸,昨天出了个图,用亚克力做了个侧板实验一下,由于是一边学习一边做,t34的历史资料学习的不多,有错误还请各位多多指教。目前只计划做底盘和驱动轮 路轮 诱导轮还有折腾的履带。当然都是金属的。由于有了第一次99的经验 履带金属化不是问题了,所以先做底盘,扭杆之前99的方案成本太高,这次打算简化外观 只做出来仿真的力矩尺寸即可。侧板图片用pad拍的 不大会用 上传时间有点慢 见谅。

参考图纸
t-34-76装甲角度参考 谢谢thinkpad提醒

T-34-85车体线图 目前只找到85的比较详细的线图 咱们就按这个来吧。

履带图片+图纸 有大大说了 这是早期型 参考一下 咱做量产标配型 看第二张履带图 m-1942型。

==================
感谢 thinkpad 提供的履带资料。

补两张履带图片 这种是500mm M-1942“Waffle Track”型号的履带

网上考证说是大部分t-34的配置。

===================================

今天2013年7月7日更新 m-1942型履带方案

2013-7-8 更新 前后上部装甲。

亚克力侧板和金属连接是个问题

==============================

楼主:
pad拍个照片竟然达到8M之巨 关键是还不清楚 修改之:

楼主:
刚发完这个帖子发现竟然升级了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图纸搞成电子版,好让大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图纸搞成电子版,好让大家下。

T-34系列的线图有无数,JPG的,网上下载基本电子书全有了

网友:
又要有神作了

网友B:
貌似lz调的是早期型履带,换吧。。。

网友:
希望这不是知难而退见异思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lz调的是早期型履带,换吧。。。

换什么样的 后期的和早期的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图给看看 谢谢

网友B:
http://www.clubhyper.com/reference/t3485bg_2.html

There were 11 main categories of T-34 tracks, with a few additional sub-types. Of these, only 2 are thought to have been fitted to the T-34/85.

The first, and most common type, is the 500mm wide M-1942 "Waffle Track". This type of track was in fact the most common track for all T-34s and their variants. It was a two-part, cast steel track with one hollow guide tooth on every other link and a raised waffle pattern on the outside of each link to maximise traction.

大概说T-34约有11中主型履带,还有一些子型。但是T-34/85只有对应两种型号的履带。其中又以M-1942 "Waffle Track"最为常见,这种履带一般来说,适用于大部分的T-34/76和所有的T-34/85。

这种履带也是你淘宝上买到的最为普遍的T-34履带。

最后,你给的第一张线图是T-34/76的

楼主:
RE: 1/6 T-34 DIY(初期制作车体)

引用 网友B:
http://www.clubhyper.com/reference/t3485bg_2.html

There were 11 main categories of T-34 tracks, w ...

非常感谢 M-1942型 “Waffle Track” 上面说宽度500mm,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一种说的是520mm这种会不会是雪地型履带。

另外根据你说的我在网上找到了这几个型号 应该就是你说的那11种履带了吧 太好啦,没有原先查到的520mm 估计用量很少了 就按500mm做了。
1) 500 mm "Plate Track" M-1940.
2) 500 mm "Plate Track" M-1940M.
3) 500 mm "Angled Waffle Track" M-1941.
4) 500 mm "Angled Waffle Track" M-1941M.
4.1) variant of 500 mm "Angled Waffle Track" M-1941M using late type ice-cleat.
5) 550 mm "Waffle Track" M-1941.
6) 500 mm "Waffle Track" M-1942.
7) 500 mm "Waffle Track" M-1943.
8) 500 mm "Waffle Track" M-1944.
8.1) variant of 500 mm "Waffle Track" M-1944 to ease casting process.
9) 500 mm Finland "Waffle Track".
10) 500 mm "Split Track" Type A.
11) 500 mm "Split Track" Type B.

楼主:
此楼更新 整车图片

网友:
什么情况 到目前 我什么都没看见

楼主:
晚上干了一会 前后装甲弄好了 但是有个新问题侧板用亚克力做的 前后板用不锈钢做的连接成了问题 都快1点了 睡觉先

网友:
不把车体各个板子之间的连接问题考虑好,就直接下料做?
难以理解
我个人的习惯是把整车所有的大部件都在脑子里考虑个差不多,有了整体的解决方案之后再开工

网友(2013-09-08):
貌似只有用角铝拉铆钉固定比较稳妥。

网友C:
楼主,你是混SC的啊,看着你的昵称很亲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混SC的啊,看着你的昵称很亲切哦。

scer你好,以前图区和熙熙攘攘经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