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3-07-04):
提示:

网友A:
两片大桨锁紧程度是否一样,中联检查没有呢?

网友B:
估计哪个地方有虚位了

网友C: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同求问。。

网友D: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检查下桨根是不是薄了,薄了就加垫片,最合适松紧就是大桨插入桨夹稍微可以感觉到有点紧,如果桨根插入桨夹比较松有况量,硬性拧紧桨夹螺丝使大桨夹发生形变来锁紧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主轴横轴微弯也会这样。

网友E:
如果是木桨就不奇怪了:

网友F:
嗯~~如果是木浆就不奇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如果是木浆就不奇怪了~~
支持

网友H: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桨有扭曲现象,这种扭曲桨在低价格或木桨中常见。

网友I(2014-06-04):
我的也是飞越,旋翼头一直在晃也没找到原因呢,大齿盘一直波浪,不知道是大齿盘影响的不。

网友J:
你们说得现象,我怎么都遇到了

网友K:
亚拓原厂桨贵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