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试神火0620仪表车床,转速太高

楼主(2013-07-04):
做好仪表车连接套(准备接卡盘用)后,连接套外径58mm,用2800转电机带动仪表床,仪表床转速2000转左右,车刀车下的都是碎末,不过加工出的断面光洁度还可以.车刀处的线速度大概6米每秒

网友:
上图 上图 变速 变速

网友:
仪表车床的转速一般多在1400转左右

网友:
只要不烧刀,转速高了效率高,现在顶级床子都是高转速的。

楼主:
请问一下:仪表床怎么改转速最合理。仪表床主轴皮带轮直径90mm,电机皮带轮60mm,电机转速2800转

网友:
换个低速电机最省事  六级电机960转

楼主:
说的极是,我手头的电机要不转速太高,要不转速太低,最低的是70多转,250w。
实在不行用2个齿轮做减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极是,我手头的电机要不转速太高,要不转速太低,最低的是70多转,250w。
实在不行用2个齿轮做减速

...

转速高用齿轮减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不易用!

网友:
关键要主轴的轴承是高速的

网友:
有神火机床?????????
只用过神机  金火的
神火手电到是用过

网友(2013-08-16):
换个4极电动机呀,2极的转速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仪表床怎么改转速最合理。仪表床主轴皮带轮直径90mm,电机皮带轮60mm,电机转速2800转

用双速电机,机械结构简单,如高速1400,低速960,电机皮带轮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速电机,机械结构简单,如高速1400,低速960,电机皮带轮再小点。

多谢,正在做电机的小皮带轮

楼主:
皮带轮中心孔已经开好了,键槽也做出了,已经装到电机主轴上。
电机主轴16mm,皮带轮外径45mm,计划开槽10mm深(实在不行就开8mm深)。只等加工皮带轮外轮廓了

楼主:
所用车刀及做好后的效果

网友B(2013-10-19):
引用 楼主:
所用车刀及做好后的效果

你好   请教下你的0620主轴是怎么拆下来的  我砸了半天都没动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教下你的0620主轴是怎么拆下来的  我砸了半天都没动静。。。

从左侧轴端卸下锁紧螺母。在左侧轴端垫上铜棒或其他比轴软的东西,向右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左侧轴端卸下锁紧螺母。在左侧轴端垫上铜棒或其他比轴软的东西,向右砸。

网友:
现在这里都是拼命三郎了。

网友C:
0620的仪表车,如果轴承好的话2000转是没有问题的,油浸式机头的话可以达到3200转
只要不烧刀,速度快没问题的
至于出来的削子碎不碎的,要么是你进刀慢,要么是你刀的出削槽没磨好,或者是你车的材料原因

网友:
我个人觉得67百转时切削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20的仪表车,如果轴承好的话2000转是没有问题的,油浸式机头的话可以达到3200转
只要不烧刀,速度快没问 ...

是进刀慢的原因。至于转速高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见我的帖子:仪表车床木质皮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