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8连不上电脑(己解决)

楼主(2013-07-04):
最近收了个k8,装上软件。上电后,K8红灯不停闪,用USB,连上电脑后,没有任何提示,打开软件显示没有连接,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回事?

网友:
驱动程序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驱动

是这样安装吧,电脑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说找到新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安装吧,电脑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说找到新硬件!

点了安装,警告写着“选中的IHF文件不支持这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了安装,警告写着“选中的IHF文件不支持这样安装”

那是win7,win8没有这样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win7,win8没有这样提示

请问win7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win7怎么办呢?

老大,我正发愁呢!win8装上驱动,没反应,win7装不了inf,收来的k8也不知道能用不,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正发愁呢!win8装上驱动,没反应,win7装不了inf,收来的k8也不知道能用不,烦啊!

我的K8新到货,主板是黑色的,最新版6月份机器~K8连电脑很简单,我想这跟系统没关系的吧,不用WIN8,win7、XP都行吧~按步骤:
1,安装电脑软件,好以后会有4个快捷方式的(我的是4个)
2,点击最后一个“USB”,平时调机应该就是这个了,软件打开后,用线把K8与电脑连起来,一直不要拔哦,电脑肯定自动连网搜索驱动,取消或者等它找不到驱动退出,电脑肯定提示:找不到此设备的驱动,图标那里也会有个叹号的,然后进入设备管理器

3,在这里会看到一个“Vstabi...”打了叹号,意思就是没有驱动咯,点击右键、点击更新驱动

4,选择“浏览计算机...”

5,点浏览找到那个驱动所放在的地方,勾上“包括子文件夹”,找到“VstabiUsbDriver2”,点击下一步...

这样就搞定啦,很清楚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处理好了。我发现晃动usb线时,硬件管理器在闪,于是重新补焊usb插座,就ok了!二手山8伤不起,拆开看,那做工是一代无疑,板上还有焊膏!

网友C(2013-08-21):
我的是二手V8 5.2版,在安装驱动时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二手V8 5.2版,在安装驱动时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重新补焊USB插座或换一个新的USB插座,我的K8第一次补焊后就正常了,不过最近接触也不好,要摇一下USB线。

网友(2013-11-14):
引用 网友A:
下载驱动

我找不到 驱动程序,能给个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