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不能对频了,求解!!感谢!

楼主(2013-07-05):
我拍了张照片,,红圈标的地方貌似3级管(2级管)摔坏了,,如果判断真确,,怎么修阿?花400块买块主板不值了

网友:
上淘找一下,应该有维修的

网友:
LED灯坏了会导致不能对频?你要不?我这里有白色的。送你几个运费你自理。

网友:
那个是指示灯,LED,跟对频没什么多大关系。
查查其他零件吧。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个灯不亮了是吧,那里跟能不能对频没多少关系,如果那里不亮,检查电源部份看是不是电源坏部份坏了,如果是一直闪那么有可能是晶体或晶振坏了,换同型号的就行了,如果自己操作不来,可以找修电脑主板或手机的师傅,跟他说明,让他换个同型号的,最多十来二十块。

网友:
还有你拍的相片,一点都不清楚,麻烦用一个能微距的照相机(基本随便一个别太老的卡片机都不错的效果)或是用IPHON也行,另外是什么故障现象也没说清楚。

楼主:
晕个,,,我真笨,,麻烦大家乐,,,就是灯一直闪,,对不上频

网友:
x宝有  链接给你了  不是我的

网友:
量下电池的电压够?曾经发生过电压低无法对频的

网友:
我这里提供付费维修,

网友:
摔过机吧?  检查一下虚焊问题   遇到过  后来是接收芯片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

只是路过帮顶就行了吗?伸出你的援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路过帮顶就行了吗?伸出你的援手啊

怎么伸手啊

网友:
50元包修好  邮费自理

网友:
顶起让大家来帮忙,我也碰到过,返厂修好的

楼主:
晕,,,我看看谁知道晶震是哪个阿???,,,明天找个摊位修修看

楼主:
晕,,,还是没解决!!,,,大神快出现阿

网友C:
按一位朋友提醒我试了主板天线不要靠着主电机,,貌似还是不行,,还有其它可能吗?,,,有人说晶振,,有人说虚焊,,,我觉得虚焊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