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怎么降低失速点

楼主(2013-07-05):
已经做好的飞机,怎么经过调整,降低它的失速点,保证降落安全。

网友:
好问题,顶起来。

网友A:
什么飞机?提高翼面升力,增加襟翼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提高翼面升力,增加襟翼是一种方法

普通的练习机。

网友:
建设在主翼两侧加翼刀能有效降低失速

网友:
还是增加襟翼效果明显。

网友:
襟副翼联动,适合边条副翼。

网友:
减轻重量最见效

楼主:
不用襟翼的飞机怎么办?

网友B:
个人意见:

(1)  減低机翼負荷:
      減少不必要的加固,用較小电池、较短电线....减重,这最重要。

(2)  适当加长机尾:
      较长的尾翼与重心距离可令飞机更稳,利较低速飞行。

(3)  配较大电机+高效硬桨:
      较高拉力在失速时较易救机。

(4)  高翼机,主翼用较大翼弦比(改窄加长) + 两端造V形夹仰角(上反角):
      低重心、有自稳作用,在低速拐弯时不易失速。但会减低灵活性。

(5)  避免低速拐急弯,起飞时加速足夠才以低仰角慢慢拉起,就不易失速。

(6)  飞高点,让失速时有足夠高度让你救机改出。

(7)  多练习,提升操控技巧。

其实失速并不可怕,3D机常常玩失速。还是技术最重要。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1)  減低机翼負荷:

谢谢陈伯,主要是我做的飞机先飞得很好,在重新做一架后,明显没有前一架好飞,稳定性也差。按你的意见对照,展弦比改小了,尾力臂小了,所以容易失速。

网友:
陈伯高论,怎能不服

网友:
1,减小翼载荷
2,改变冀型高升阻比
3,可变机构增加冀面积(实际和1是一回事)
4,迎风降落,保持足够空速和相对低的地速(看着就慢了)
5,合适的重心

网友C:
从来没失过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失过速...................

你不是早都退魔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提高翼面升力,增加襟翼是一种方法

他不说,谁会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失过速...................

失速是什么情况?

网友E:
这个问题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问的太广了
先说些题外话,一般的,上单翼,后掠角,迎角,上反角同时具备的飞机好飞。所谓的好飞,就是失速速度小,容易滑行的飞机,所以有些无人机(比如云雀)就是这个结构,直接用深度失速降落,
像塞斯纳这种机型的,要减小失速速度,可以用翼尖变翼型方法,也可以加翼刀,也就是垂直翼尖来完成
减轻重量对所有的飞机都适应
襟翼原理是改变翼型,一般起飞时增升的,如果理解为能减小失速速度,俺认为不科学
当然啦,如果要做滑翔机,可以这么计算:平尾面积*尾力臂/机翼*翼弦=0.5~0.6,滑翔机嘛,失速速度本来就很低
还有,。。。。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问的太广了
先说些题外话,一般的,上单翼,后掠角,迎角,上反角同时 ...

谢谢电骡子:我的飞机主要问题找到了,展弦比太小,尾力臂不够,造成机型不合理,经过修改,现在应该比较好飞了。谢谢你的意见,受益非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早都退魔了么

所以说从没失过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