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pro 用大桨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3-07-05):
试了下xa650用大到15寸的桨都装得了。优点嘛当然是图高效了,但不知道在稳定性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劣势?

网友:
不抗风,会摇摆

网友:
我用的123八

网友:
我用1238   还不错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大的浆,呵呵

网友:
x650pro 的最佳搭配是 11寸螺旋桨。

网友A:
桨越大,电机越吃力。如果电机力气大还好,不然会累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越大,电机越吃力。如果电机力气大还好,不然会累死。

大电机效率差不多的情况下还是用小桨好,大桨虽然效率高但是机动和反应速度损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机效率差不多的情况下还是用小桨好,大桨虽然效率高但是机动和反应速度损失很大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