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0抽动原因

楼主(2013-07-05):
请教下,新的X50无副翼轴传。机子情况是SAVO1290mg尾舵,CGY750三旋翼。悬停抽动,原来频度较高,怀疑定速感度高了,关定速后有改善,但不能完全解决。按说明书里尾中联止推轴承片大孔向里。机械部分已上油,悬停时突然切息火无抽动,尾感度调大调小抽动都有,有时两三秒抽一次有时一两秒。不大规则。怀疑是振动,我的传感器放在前部的,就是说明书里示意图上放的地方,但是塑料件,与碳纤板有间隙(用于绑扎带吧),塑料件用手按轻松按下,怕是发动机高频振动造成塑料件跳动过大,不知能不能把传感嚣粘在碳纤侧板上,这样的话传感器安装方向变了,不知行不?

网友:
提供您如下检查方向1.侧板安装,关于侧板安装是否确实,这完全是凭借经验来的,个人推荐用同等的力道左右手同时上紧侧板上的对手螺丝
2.引擎调整,引擎调整富油情况下也是会出现震动的哦,如果引擎怠速状况下爆震,可以尝试增加垫片来改变压缩比
3.定速设定,悬停转速1500,IDLE模式2000转的大桨转速设定,在CGY750 GOV设定中 GEAR.RATIO设定8.5,然后遥控器内配合设定以上转速即可
   PS:为什么要用定速,由于无副翼轴传对于动力的拖拽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传动很顺畅,这种状态下请使用定速来确保不会超转给引擎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坏
4.关于尾桨,尾桨推荐使用轻量强度高的碳纤尾桨,也可减小一些震动产生
5.尾管尾撑杆固定环跟尾管之间建议使用胶带做隔离,同时注意尾管固定座固定螺丝上紧力道

以上供您参考

祝您安全爽飞每一天,祝愉快

楼主:
首先感谢商家负责的态度,问题已找到。情况如下:最近一次调试时在怠速情况下仔细观察了和部件,发现安装传感器的位置(说明书上示意位置,即前部一个舵机上面地方,是塑料件,与侧板连接处有凹槽,可能用于绑魔术带)上下跳动厉害,由此估计传感器在飞行过程中有较大振动。换句话说底板本身振动过大的话,无论如何作减振也不起作用。于是我把安装位置移在靠起动轴的那个小平台上(也是塑料件,但固定得稳些),传感器用两层3M胶加硬币。测试后抽动明显改善,虽然还有轻微抽动但已完全不影响飞行,相信进一步排振还有改善。现在我可以负责的说,我所遇到的情况是在排除机械和设置原因后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安装传感器位置振动问题造成的。希望我的问题能对相关的模友起到帮助,也希望雷虎的技术能对我提的问题进一步核实,如果真是设计问题,请加以改进或在说明书中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