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 车灯 问题

楼主(2013-07-05):
我是用天6A 的接受器      想加个灯   在起落架的那个通道  控制灯的开关   问下要买什么灯才可以啊

网友:
电子开关,或者用舵机改

楼主:
怎么用舵机改
。。

楼主:
你这个是开炮跟激光的     我只想要  基本的灯开关的  要去掉什么吗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吧我用天6A上的起落架通道

网友:
对,一个二级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