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这接收机天线断了怎么接?

楼主(2013-07-05):
剪扎带时误伤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被打断了,不能用接。
只能看看短的这边剩下的长度是多少,如果长度超过旁边完好的那根尾部路出的天线长度,那就是可以直接拨开路出天线继续使用。记得2。4G天线长度好像是31mm还是多少,具体数字请百度。
如果不够长  那就必须重新跟换新的,淘宝10块。

网友:
用热缩管搞定吧

网友:
另外换条同样的线,长度要一致

网友:
如果外皮下的隔离层没伤到, 可以用热缩套包好继续用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有就是天线断了不至于怎么慌张吧,你那有2根天线,即使断一根飞450 500足够了,直接把断的天线焊起来就行了,就算不起作用也不会失控,如果上大机还是慎重换个完整的天线。

楼主:
好像说只影响遥控距离而已

楼主:
断了!只剩到外皮连接起的

网友:
淘宝上买新的啊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楼主:
我是RX802接收!在淘宝上卖通用吗?

网友:
RX802建议返厂。没多少钱!自己找线焊。规格。长度不一样效果反而更差!

网友:
找条大小长度差不多线焊接起来,然后拉一下距离看看有多远。

网友:
太简单了吧,某宝上有卖接收机天线的,几块钱+运费就解决了

网友:
只要保证长度一样就可以了。其实长度一样也是不重要的。又不是笔直装配的。

网友:
网上有这个线单卖的~

网友:
安全无小事,还是换根天线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