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热切割

楼主(2013-07-05):
本人手上有一个12V,3.3A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请问可以用这个电源和吉他2号弦做热切割吗?使用过程中弦会短吗?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坐

网友A:
可以用,但吉他弦很容易断,建议使用相同粗细的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吉他弦很容易断,建议使用相同粗细的电阻丝。

那么该用哪种电阻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该用哪种电阻丝啊?

好像叫康铜电阻丝,电子市场就有

网友(2013-10-10):
学习我也自己试试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
二号吉他弦 断不了 要整根不要切断

网友(2014-02-05):
引用 楼主:
那么该用哪种电阻丝啊?

线切割的钼丝很好用

网友(2014-03-09):
路过请问吹风机的电热丝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