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量显示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3-07-05):
新手请教:电量显示器怎么接线?

楼主:

电量显示器

电量显示器

网友A:
这样接
最后问一下,你是几S锂电

网友:
负极接电池黑线,其他的按顺序。

网友B:
这个新手有点新
谁要你接线来着?用的时候 ,往电池充电口里插就是了,正插、反插、左对齐插、右对齐插。总共就是四个插法,有一个对了,就显示了,插错了毛事没有。
按楼上的图来,第一根线是电池 的负极,后面就第一片电芯的正,第二片、第三片、。。。。第八片。这电 显最高测8S电池。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让它只显示,不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让它只显示,不叫。

买个纯电显~不带蜂鸣器的

网友:
为了叫 才买它的……

网友:
拆了蜂鸣器~~

网友C:
早已经买了,没有用在飞机上做报***,所以嫌它叫着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让它只显示,不叫。

可以关闭警告声音的呀,,一直按上面那个按键,显示OFF就是不会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关闭警告声音的呀,,一直按上面那个按键,显示OFF就是不会叫了

谢谢,我去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试一试。

别关呀,这个电显不准确的,
3.6的时候显示3.8左右
定在3.8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关呀,这个电显不准确的,
3.6的时候显示3.8左右
定在3.8响吧

好的,我用万用表测一下,我也觉得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用万用表测一下,我也觉得它不准。

准确的还是在X宝上面找那种两线的电显,那种比较准
大小差不多,也是3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
最后问一下,你是几S锂电

谢谢“尾巴点点”!真祥细,按图接上已经可以了用了,我的锂电是3S的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手有点新
谁要你接线来着?用的时候 ,往电池充电口里插就是了,正插、反插、左对齐插、右对 ...

请问最低报警电压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早已经买了,没有用在飞机上做报***,所以嫌它叫着烦。
测电压的时候,用手指堵住鸣叫口,声音就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电压的时候,用手指堵住鸣叫口,声音就很小了。

我已经叫它off了,现在测电不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手有点新
谁要你接线来着?用的时候 ,往电池充电口里插就是了,正插、反插、左对齐插、右对 ...

正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