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旋转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7-05):
    一架很老的colco lama v4,炸机N次(N>100),外壳严重损毁,大桨换过5次,竟然没有出现其他损坏...
    最近每次半空中调节微调稳定悬停时,加油门会右旋,减油门会左旋,飞一段时间以后飞机会渐渐右旋(靠空中微调弥补)。有时机尾还会左右不规则抖动(怀疑和振动有关)。
    检测过:大桨没问题,陀螺仪自旋没有问题,感度已被我降低(减少机尾抖动),所有齿轮没有扫齿。

    求助各位魔友  ...谢谢

网友:
陀螺出问题的可能性存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过程有点长,手机码字,只能略写...

因为主轴微弯(肉眼看不出来),于是在一片上桨绑很多胶带作为负重,完美解决飞机抖动。
随之带来升力不平衡,上桨转速高而升力小,陀螺仪不能锁尾(问题所在,但是原理上怎么解释?)

改变胶带形状,粘到后缘出来一点,升力加大,胶带需要量减少一半,感度调高完美解决偏转和抖

网友A(2013-09-07):
引用 楼主:
过程有点长,手机码字,只能略写...

因为主轴微弯(肉眼看不出来),于是在一片上桨绑很多胶带作为负重, ...

向右自旋,而且满电一分钟就掉高度,停一会又升起来,十几秒又掉,不知啥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右自旋,而且满电一分钟就掉高度,停一会又升起来,十几秒又掉,不知啥事

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行了

多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回复

我曾经发过一个LAMA V3 调试帖的,你找找,V3 V4差不多结构,外壳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发过一个LAMA V3 调试帖的,你找找,V3 V4差不多结构,外壳不一样而已

好的,我看了一下还是电池坏了,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