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 550 naza 1038桨 悬停不住呢?

楼主(2013-07-05):
f 550 naza  wind 无刷  GO3  DJI图传 5500 3S 电

新换的1038桨  原来用原厂的 8045 很稳 但是桨效率太低  二级低压保护的时候满杆推油都推不住

就换 1038的桨了 可是一换1038飞机就晃悠怎么回事呢?

有大侠知道的吗?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还是8045吧!比1038强多了,有风的时候,就更能体现了!用4S电!机架轻量化,没用的就别往机架上装!!!!!

网友A:
F550原装。1038桨。3s220。悬停加航线五分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原装。1038桨。3s220。悬停加航线五分钟很稳。

加云台 GO3啥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云台 GO3啥的了吗?

没有。只加了脚架

网友B:
我的F450 也是 换了1038 一有风 换的厉害 8045就稳的多 就不知道 拉得起狗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450 也是 换了1038 一有风 换的厉害 8045就稳的多 就不知道 拉得起狗思么

估计不行  重量上来桨就没余量了  我就是前天炸  今天炸、用手接 腿上、手上全受伤了

皮开肉绽  鲜血直流!TMD

今天到了1038 换了  力上来了 但是 TM晃!  好顿调  现在今晚  没大风  还行

好点 把云台调稳了 能拍了!受伤了  也开心啦~~娃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行  重量上来桨就没余量了  我就是前天炸  今天炸、用手接 腿上、手上全受伤了

皮开肉绽  鲜血 ...

是啊 我买了狗思就直接用了1038  就不带狗思 F450 都晃的厉害 (没风没问题,有风看着就心跳)装上了狗思也一有晃动。一直以为是GPS没校准好的缘故。看来是螺旋桨的问题了。不过DJI的小精灵 不也是8045么,应该拉的起来吧?狗思实在太贵了 测试不起啊。。。

楼主:
1045原厂的容易射啊!

网友C:
我也是F550。。用1038桨,久不久晃一下,总有掉下来的感觉,死调感度都没有用,,,换回8045,随便调下感度都很稳定。。。。

大疆这个1038不知道是为谁而生产的,靠了。。。。。。。。。8045效率太差了点。。。。

最近一直用8045飞,,昨天试了下1038.。。。。简直就是玩过山车,心跳澎湃。。总想晃掉下来。。。。

1038是40块一堆啊,贵死人,这个效果,真服了。。。。。。。。。。

看来不是我个人问题,,,,现在心里终于舒服了,,开心了。。。大疆你笑吧,卖40一对,官网还拍个那么耐砸操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F550。。用1038桨,久不久晃一下,总有掉下来的感觉,死调感度都没有用,,,换回8045,随便调下感度 ...

呵呵 哥们心里平衡了哈~~~个人感觉是这个机架小了  大桨上去抗风不好吧

但是呢 有个个么用450的机架   室内停车场测试  那稳的   可以说纹丝不动啊!

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现在调的还稍稍好点  感觉还是感度的问题  得一点一点调   真TM麻烦!

8045不行啊  重点了  效率就不行了  我都急速下降3回了 等同于炸鸡 (小炸) 幸亏没什么损失  但是  受伤了

还的上大浆  对了  你用多大的电?  官方不是说吗  3S 大桨  4S 8045

网友D:
感度   设置  一下    我的 170 170  150 130  三四级风  无压力 只要不是窝风       正常的 三四级 一点 无压力
   3s 5000电池   又 加了一块 3s 2200电池给摄像头 图传 供电  没云台和脚架  飞的很稳 1038   全是dji原厂
飞行时间  正常 15分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哥们心里平衡了哈~~~个人感觉是这个机架小了  大桨上去抗风不好吧

但是呢 有个个么用450的 ...

3S和4S电池我都试过,不行,老晃得严重,而且也试过从110-270感度都调整过,一直晃。。。。

还带了设备,起飞重量是2400克。。。。

用8045+4S电池,稳得要死,,但是2400克,用4S 6000MA的电池只能飞8分钟就3.6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度   设置  一下    我的 170 170  150 130  三四级风  无压力 只要不是窝风       正常的 三四级 一点 无 ...

我的感度也是170 170 150 140.。。。

配置和你一样,用3S5200MA电池+1038.。。另外加个1200MA给图传,无刷云台。。。一样晃。。。。

晕了。难道人品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度也是170 170 150 140.。。。

配置和你一样,用3S5200MA电池+1038.。。另外加个1200MA给图传, ...

定点能定住么?
   晃是 原位置  集体颤抖 还是???   你飞机重量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度也是170 170 150 140.。。。

配置和你一样,用3S5200MA电池+1038.。。另外加个1200MA给图传, ...

哥们 我俩一样  一换大桨就是个晃   是不是机架平衡不好呢?

我的5500 3S电  8045 7分钟    1038  8分钟吧

还有啊  我发现 GO3 N视角就画面果冻厉害啊!  M视角好真多   W视角没试过    晕了 这GO3视角对机架的震动也很敏感啊!???

有明白的大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点能定住么?
   晃是 原位置  集体颤抖 还是???   你飞机重量是多少 ??

我重量是2400克,定点似乎定得可以,就是小晃,久不久大晃,每次飞的时候,总有要晃下来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我俩一样  一换大桨就是个晃   是不是机架平衡不好呢?

我的5500 3S电  8045 7分钟    1038  8分 ...

我现在都是用4S飞8045桨,我弄了无刷云台后,一切晃动都解决了。。。你用3S电池飞8045桨,肯定有时候掉高严重,操控感不好。。。
我3S现在没怎么用,4S的话,2400克,大概也是7-8分钟就3.6V报警

狗3我一直都是用1080P,最宽的广角模式,你可以看我之前发的无刷拍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