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元件

楼主(2013-07-05):
今天5.8G图传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不工作了,检测后发现是发射机天线根部的那个小黑元件好像是放大器烧了,上面有型号但看不清了,有用5.8G图传的朋友吗?帮忙看看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型号的,能不能在网上买到!

网友:
功放芯片

网友:
估计电路还有其他问题,光换芯片可能不行,要返厂。

网友:
目测OUT了~果断换

网友:
楼主果断返厂,

网友:
楼主换了天线么

网友:
对对是不是换天线了

网友:
连芯片背面那个双面胶都不懂清除了看型号,楼主你还是别问了。这不是你的能力能触碰到的领域,果断返厂是正途。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烧了 上电后红灯亮一下就慢慢灭了 然后就是这个原价热的离谱 型号大概是PL2/408

网友:
但是查不到资料

网友:
收割坏的来拆换

网友:
我出几个5.8G闲置图传

楼主:
是换天线了,不过以前从原装换四叶草的时候没事啊,现在我从四叶草换到原装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烧了 上电后红灯亮一下就慢慢灭了 然后就是这个原价热的离谱 型号大概是PL2/408

和你的状况一模一样!这个元件网上找不到,还是返厂吗?估计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B:
遭遇差不多 我的是小的那个!!话说怎么反厂?

网友:
返厂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遭遇差不多 我的是小的那个!!话说怎么反厂?

同问,也有需要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