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4通道能飞3d机吗?

楼主(2013-07-05):
新手入门,想飞3d机,请问可以吗?
如果不行,那什么飞机比较合适?(想自己做)

网友:
固定翼?刚好就是只用4个通道

网友:
我还以为是4通直机玩3D......

网友:
能飞固定翼,直升机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  曾经见过大神用4vf飞蝴蝶

楼主:
那新手玩什么飞机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新手玩什么飞机比较好呢?

新手先飞模拟器,过关后,固定翼的可以飞好小子,或者冲浪者。

网友:
送你一句  你潜的不够深

网友:
3通道都可以不装发动机,从山坡扔下去,靠风力滑翔!

楼主:
练好模拟器后,可以直接上3d机吗?

网友:
RE: 4通道能飞3d机吗?

引用 楼主:
练好模拟器后,可以直接上3d机吗?

模拟器好到什么程度?

网友:
模拟和飞真机有分别啊..上单翼吧..我的机子只用到3通..
方向舵都不开了.直接靠副翼算了..呵呵

网友:
小点的练习机就是可以用三个通道,不开垂尾,这样就很简单,也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新手玩什么飞机比较好呢?

我入魔以来第一架就是3D固定翼了。。  过几天首飞

网友:
我飞的第一架三角翼只用了三个通道,一个油门,两个副翼混控

网友:
大多数固定翼飞机 都是4通道的 当然 有一些需要用到混控 比如三角翼 V尾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飞机 会需要额外的通道支持 比如襟翼系统 收放起落架系统 或者是鸭翼什么的

网友A(2014-11-24):
4通道够了,不过新手建议加一个飞控,六通道的,有一键救机功能

网友B:
理想目标是飞3D,实际情况是打破最短炸鸡记录。

网友C(2015-01-19):
四通道刚刚好,控制四个操纵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