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83的猫配置

楼主(2013-07-05):
83的猫,目前配置是 3674,1530KV  4S 单发,438浆,请问能跑吗?  如果能跑大 概什么速度? 如果不能跑,该怎么换配置, 请大侠们给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125A电调 会不会小呢

网友:
50KM/速度要上去。投资也得上去啊

楼主:
嗯,要投资一定会上,慢慢来,电的没搞过,学习中

网友:
kv太低鸟,跑6s吧

网友:
跑6S也就75KM的速度、担心你的125A受不了、

楼主:
换180A电调怕电机受不了,看来当初配的时候就错了

网友A:
我的是93的碳纤cat,配置是豹子3674 2200kv,120a,6s,442桨,双发配置,试跑后的感觉,电机电调温度正常,速度约80,感觉电机的kv到3000也因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93的碳纤cat,配置是豹子3674 2200kv,120a,6s,442桨,双发配置,试跑后的感觉,电机电调温度正常 ...

你这配置,跑80以为很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93的碳纤cat,配置是豹子3674 2200kv,120a,6s,442桨,双发配置,试跑后的感觉,电机电调温度正常 ...

你这配置按理应该上100+,估计是船没有调整好,是不是太压头了,高速是否有点头现象,如果有,这些都会影响船速,还有,你用的什么电池,什么品牌,多少c的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