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推布局双发机的动力配置及可转动机翼方面的请教!

楼主(2013-07-05):
夹推布局双发机的动力配置及可转动机翼方面的请教! 好不容易把双发的问题算是告一段落,总算是明白了以前的那三个电调是不经意间确定的油门,让其配合几乎对本贴来说是不可能的,另外电机不转也与安装方式有关!这个可能碰到的朋友就不多了,现在把新电调安装到了机身上,但还是有疑虑!例如这个电机与电调与电池之间的配合是不是合适?使用的桨有朋友认为感觉有点大,上图两张,还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估计一下,这样的配置是否合理,是不是可以凑合?根据网上标示的电机与螺桨之间的关系,如上配置可以在每个电机电流为10A多的情况下产生八百克的推力,而这架飞机的翼展是1.75米,重量大约在1.4千克以下,是不是有点悬?机翼是通过四根插销联接到一个可以转动的翼梁上,用一个二十多克的舵机负责转动,不知道在做的做这样的飞机没有?在飞行中机翼转动改变迎角,尾翼只用来保持平衡及方向。

网友:
抢个沙发,但没看懂。

网友:
板凳......其实我也没看懂

网友A:
10A多的情况下产生八百克的推力?用这款电机不太可能。
另外,这款电机在3S下用7*4桨是严重过载的,2S应该还行。
2208KV2600在3S电压合适的桨是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多的情况下产生八百克的推力?用这款电机不太可能。
另外,这款电机在3S下用7*4桨是严重过载的,2S应该 ...

没说清楚! 一台显然是不行,两台还不行?当时购买桨时也是没看清,商家有6*45正反桨,结果只看到7*4,不过也考虑三S情况下这个力效比较高,用一个电池供电是不是能持久一些?

楼主:
打死几个还得跳楼?这说明现在的地面上警力遍地天上直升机轰鸣的武力威慑是愚蠢的,今天是七五,应该对当时死难的进行周年记典,这样的工作在三年就应该进行,可到今天也不见行动,倒是愚蠢的和无效的所谓武力威慑一下子又提高八度,其实这样做一点效果也没有,还浪费资源,更有效的威慑底成本却不知道用!天下有这样愚蠢的决策者?让死狗一样横躺在街头的暴徒照片普天盖地出现在媒体中,而到现在也看不到?

网友B:
楼上的请克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请克制啊!

不好意思,搞错了,将应该发到别处的发这里来,把那个该发的发到别的地方啦

网友C:
呃呃,动力有问题哦,1米75的机器,可以用稍微大点的动力和桨,效率更高一点,应该用到2212KV980了,3S配合9047,10A电流下,单个电机有700多克的拉力,单个电机5A电流下,400多克拉力,双发10A就可以巡航啦。

网友:
4樓正解,必定過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呃,动力有问题哦,1米75的机器,可以用稍微大点的动力和桨,效率更高一点,应该用到2212KV980了,3S配合 ...

配置是一个电池,按照你的方案是不是要双电池?如果是单电池就好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油门确定有问题?几乎没有油门的空闲地,放到最低点左右试验方向前轮,也会引起电机的转动,而且一转就很猛,然后才能进入匀速转动,这个不对劲吧!

网友D:
全动机翼...这个见过,能飞的

网友E:
这个是什么飞机?有完整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动机翼...这个见过,能飞的

做过的人就不多了,有哪位制作过?打算地面滑跑测量尾翼的平衡能力,速度高不抬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飞机?有完整图吗

自己瞎设计的,图就是有也是画得乱七八下的,是特种飞机,没必要仿制。

网友F:
神马飞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置是一个电池,按照你的方案是不是要双电池?如果是单电池就好了!

跟几个电池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几个电池有什么关系?

经验不足,如果没有关系,那就是经验不足的原因!但串联或并联肯定对动力有影响啊,是续航时间或动增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神马飞机啊。。

往大了说就是狗尾续吊,往小了说就是世界上第一种无人舰载通用机!开个玩笑。

楼主:
下面是2208电机的性能表,从图中可以看出获得一定推力而电流不能太大的,唯有配置7*35桨,两个电调一个1500的25C电池采用了较大的桨可以把电流控制在11A上,这样两台电机总电流是20A,长时间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性能表中对应的电池是两S的,现在用3S相当于是少了一S,只有靠提高电池较大放电时间来维持了。
螺旋桨        电压(v)        电流 (A)        推力(G)        转速(rpm)        功率(W)        力效(G/W)
6030        11.1        26.3        790        19800        291.93        2.71
6030        10.8        25.2        770        19500        272.16        2.83
6030        10        22        700        18000        220        3.18
7035        8        15        500        16300        120        4.17
7035        7.4        13.5        480        15500        99.9        4.8
7035        6.8        11.6        400        14450        78.88        5.07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验不足,如果没有关系,那就是经验不足的原因!但串联或并联肯定对动力有影响啊,是续航时间或动增减? ...

你语文考试及格过没?能说点咱看的懂的话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语文考试及格过没?能说点咱看的懂的话不?

呵呵,本论坛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楼主的帖子我回复过一次我就崩溃了.只有你持之以恒的根他你一言我一语的.虽然你们俩说得东西完全互不相关,竟然也能往来好几个回合.实在是让人佩服.我只能说楼主的书写能力是体育老师教的,阅读能力是音乐老师教的,物理更是外星人教的!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看楼主帖子的.主要是看回复,看看楼主同样一句话,朋友们到底能理解出多少种意思.另外也看大家给出的答案,楼主能给理解成什么超出想象结果乐趣无穷呀!

网友C:
我决定剥夺你的乐趣。不回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决定剥夺你的乐趣。不回贴了

没事,会不断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的.乐趣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本论坛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楼主的帖子我回复过一次我就崩溃了.只有你持之以恒的根他你一言我一语的. ...

这里不是劳动场所而是论坛,能者多劳啊!大家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可没有人来引出他们是不行的,得为他们提供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语文考试及格过没?能说点咱看的懂的话不?

把问号给丢了,你加上去就看懂了!不好意思,急急忙忙的还有其他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不是劳动场所而是论坛,能者多劳啊!大家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可没有人来引出他们是不行的,得为他 ...

我看不懂你说得什么,估计你也看不懂我说得什么.所以我们没必要交流.我是来看大家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不懂你说得什么,估计你也看不懂我说得什么.所以我们没必要交流.我是来看大家回复的.

你总想着把自己摘清,为什么?看回复也能学到东西,你不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总想着把自己摘清,为什么?看回复也能学到东西,你不要得了便宜还要卖乘啊!

看回复确实能学到东西。在这贴里我学会了想看懂别人的话需要自己加标点符号。。。这个上学时候老师从来没教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回复确实能学到东西。在这贴里我学会了想看懂别人的话需要自己加标点符号。。。这个上学时候老师从来没 ...

哈哈,你又忍不住了吧?这下不用为我担心没热闹可看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又忍不住了吧?这下不用为我担心没热闹可看了吧?

再回贴砍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回贴砍手。。。

不用这么狠吧?

楼主:
上面两位玩的好,可本贴非常失望,没有一句是关于航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过的人就不多了,有哪位制作过?打算地面滑跑测量尾翼的平衡能力,速度高不抬尾就行。

前年无人机大赛,南航做的,“幻翼”无舵面飞机,就是全动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年无人机大赛,南航做的,“幻翼”无舵面飞机,就是全动机翼

那个是走火入魔了,全动还不行,还要左右分开动,也不想想翼梁分开意味结构严重增重,就为了个尾巴光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是走火入魔了,全动还不行,还要左右分开动,也不想想翼梁分开意味结构严重增重,就为了个尾巴光光? ...

那是纯属技术验证机...增重不多,翼梁就一根碳管,机翼绕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纯属技术验证机...增重不多,翼梁就一根碳管,机翼绕着转

这种东西说是技术验证机也纯属给面子,因为这是一个早就存在于初级思维时期的东西,早期的机翼就是全动概念的,受到结构限制一直不实用,再后来是将机翼弯曲,再后来出现舵面,这是飞行器革命性的进步,一下子进入了实用阶段,那个无尾概念在八十年前都是老土坯相法了,不知情的专利不断出现,现在做出一玩玩还可以,别走火入魔,可笑的是评委们还当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说是技术验证机也纯属给面子,因为这是一个早就存在于初级思维时期的东西,早期的机翼就是全动概 ...

是啊,以前飞机是扭转机翼控制的,后来发现加个副翼不就好了,只是不了解的人还把它当做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