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820应该用多大电调?

楼主(2013-07-05):
打算换飞机,计划上朗宇的2814或者2820外转子无刷,现在用的是3S以后打算上4S
想向各位高人求教一下应该上多大电流的电调,是上60A就够了还是得上80A,KV值应该是800或者920左右

网友:
60A就够了,一般规矩厂家数据在多预留20%-30%的富裕,心里踏实,万一爽嗨了刚好又RP大爆发电调一罢工。。。。你懂的。。

网友:
根据 马达kv 选择适当的桨,看下参考电流,通常2820 920KV 13*6.5 3s 配40A 足够。飞1.3kg左右3D飞机毫无问题。吊机,垂直爬升都ok。
当用4s电 和 13寸桨时 用 60A。
别以为配80A就好,飞机重了,不好飞,速度快,留空时间短。

网友:
800的上40A。900的上60A(13寸桨)

网友:
60A吧,朗宇2820必须上4S,上3S不够力。无法发挥电机性能

网友A:
还没有买朗宇2820劝你还是不要买了,朗宇超过使用3S电池就不值得购买,买了也是便宜购买昂贵使用。我有3台30级3D机,其中两台是朗宇2820KV920 北西二天马和天翼540 必须上60A电调 4S才能够动力飞3D,之上3S感觉有力使不出。天翼斯里克装了双天 3542EA KV945简直与朗宇2820电机无法相比, 使用同一尺寸13寸浆用3S足够比美朗宇2820KV920 4S,也是只需要配40A电调,两者前后比比就知道谁是便宜贵用,谁是贵买便宜用,不说电池,自说电调就可以离补电机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买朗宇2820劝你还是不要买了,朗宇超过使用3S电池就不值得购买,买了也是便宜购买昂贵使用。我有3台3 ...

好的!谢谢啦!学习了!

网友B:
40A其实就够了 不过60A靠谱点 80A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A其实就够了 不过60A靠谱点 80A没必要

好的!谢谢啦!怕烧电调,所以想弄个保险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