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三号L改过扭杆的大大们请指教

楼主(2013-07-05):
RT 原厂的三号避震是通过扭簧和摇臂上的限位杆在车身的限位孔里实现的,如果要改成扭杆的话是否要锯掉摇臂上的限位杆,单纯靠扭杆钢丝的弹性来实现避震?请改过三号的大大们或了解扭杆悬挂的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何必买HL的三号地盘去折腾 ,直接来个英国站三号扭杆地盘 不就完事????

楼主:
我要是有这个经济我还会自残搞HL么···

网友B:
那两个限位实车是有用的,模型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第一和第六负重轮的弹簧避震筒已经可以防止行程过大
不过确实虎坦前辈的建议靠谱,除了扭杆,轮子调成一条线就挺费事。。。虎坦说那个底盘用料可是大大优于普通金属件的,我感觉你费的手工,比那个底盘值钱多了

网友C(2014-09-29):
英国站三号底盘,淘宝上怎么搜索?我搜不到

网友D:
听句话,上英国地盘吧,我做99 的时间比地盘贵多了,没有,才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