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L2A6 上 395 顺带求助上扭杆的好方案

楼主(2013-07-05):
目前已经完工

相比原装电机确实猛很多
但是低速控制性依旧不好
顺带求助大神给个上扭杆的好方案

网友A:
原厂380???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B:
上扭杆的话侧板和地板至少要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扭杆的话侧板和地板至少要加强一下

这是必须的
但是目前不知道如何设计扭杆和摇臂的连接
而且要方便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380???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HL原厂的都不是380?照片是刚换的395

网友:
有没有底盘的详细点的图片啊 ~

网友C:
LZ配重用的是汽车四轮平衡的配重?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配重用的是汽车四轮平衡的配重?粘的。。。

反正淘宝淘的 配重铁块 双面胶 非常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正淘宝淘的 配重铁块 双面胶 非常好用

这东西淘宝多不划算阿,
洗车的时候找老板拿一些不会算你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淘宝多不划算阿,
洗车的时候找老板拿一些不会算你钱的

洗自行车给送吗?
我只有自行车 哈哈哈

网友:
扭簧完全没必要加配重吧。。。

祝LZ 扭杆早日成功!

网友D:
画了简单的图, 问号的地方目前我只有固定死的方法,
要能方便调节的,目前找不到能用的标准件, 所以只能自己设计再cn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了简单的图, 问号的地方目前我只有固定死的方法,
要能方便调节的,目前找不到能用的标准件, 所以只能 ...

多谢大神指点 很受用

但是还有一点
如果加摇臂轴承
如何将轴承固定 摇臂如何与 扭杆连接 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了简单的图, 问号的地方目前我只有固定死的方法,
要能方便调节的,目前找不到能用的标准件, 所以只能 ...

研究这透彻,动手吧,哈哈

网友:
车前面的一块迷彩错误,应该是泥巴色,HL涂成了北约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 很受用

但是还有一点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打了个问号
我没有买恒龙的豹儿
所以不知道摇臂是什么样子的,改造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总而言之就是先把原理搞懂了, 做起来就有方向和目标
摇臂和扭杆要固定死不晃动,
温故知新,搜索下老帖里面怎么改扭杆的,结合下优缺点
祝你早日成功

我的vs豹儿扭杆和摇臂结合是靠扭杆直接穿过摇臂,折弯成U型后插进摇臂

网友:
加配重 底盘一定要加强 磕磕碰碰伤不起

网友:
豹2双流,加固底板,扭杆结构正在琢磨中,HL摇臂的结构真不好改扭杆,要动刀动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