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这还简易、还经济的测倾斜盘水平的方法吗?

楼主(2013-07-05):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吧...

网友A:
我实话说,我的比你的更简单。

网友:
要领 要领 万恶的 要领!!!2篇帖子 都没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话说,我的比你的更简单。

请教请教...发来看看啊...

网友B:
虽然简单、经济,但不好用,而且精度差

1、测试臂和端部太柔软,易变形,影响精度

2、在测试倾斜盘三点(低、中、高)水平度时,需要重新移动扎带的困扎位置,使用不是太方便

3、这种方法需要不停的转动主轴来转换测试位置,相对比较费劲

不过LZ这个方法也是蛮有创意的,呵呵

我认为这个比LZ的更好,集简单、经济、实用与一体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简单、经济,但不好用,而且精度差

1、测试臂和端部太柔软,易变形,影响精度

精度只要小心就好...轻轻接触到就好...既然简单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只要小心就好...轻轻接触到就好...既然简单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嘛...

这个方法有精度 可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有精度 可言吗?

信不过你可以先用这种方法调一遍,再用专业的工具检测一下啊...我觉得挺准的...

网友D:
LZ不如直接夹个晾衣服的夹子,还省了条扎带。

网友:
偶的办法比你的好,比你的节省,比你的精度高.
用一节焊锡丝搞,平衡完了,焊锡丝还能继续用.也不会出现太软的情况,而且转到哪个点,十字盘就跟哪个点做对比.也不伤东西.
此办法早就开始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不如直接夹个晾衣服的夹子,还省了条扎带。

飞机大,倾斜盘大...小夹子不够长...大架子又太宽了...

网友:
要领 万恶的要领!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个。

网友:
回答你“没有”

网友E:
我放个主轴轴承在上面,如果十字盘水平,轴承和十字盘就紧密贴和,如果不水平,就会把轴承顶起来

网友:
知道什么叫做目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放个主轴轴承在上面,如果十字盘水平,轴承和十字盘就紧密贴和,如果不水平,就会把轴承顶起来

那是不是要拆旋翼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实话说,我的比你的更简单。

求600级机器 十字盘调平小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求600级机器 十字盘调平小技巧。
试试这个,保证能行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258

网友G:
总感觉亚拓机身的设计有问题,布线太蛋疼,往往搞到最后,发现电调的位置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