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子啊。请教教我如何焊接一体化显示器

楼主(2013-07-05):
跑了大半个地方没有买到视频线。所以最后还是决定直接将视频线焊接到板子上。
图传接收器是RC305。

网友A:
直接看引线定义,然后烧掉接口,直接把排线焊到图传上就是了。。

网友A:
帮你找了下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26orderby%3Dheats这个
楼主可以PM下这位兄弟,请教下怎么找引脚定义和找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引线定义,然后烧掉接口,直接把排线焊到图传上就是了。。

引线定义什么的。压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了下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585&extra=page%3D1%26orderby%3 ...

那个帖子我也有看过,。

楼主:
可以看出视频接收插口是有4个针孔焊接。一分三AV线中,每根线中都有分成2部分(线中还包裹这一条线)。想问的是,第二层被包裹的线是分开接触3个焊点的,还是并联接到一个焊点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家电维修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楼主估计对电路苦手啊。。果断家电维修部!

网友A:
你插那位置是AV输出??那三个引脚,肯定是一个视频输出、一个L声道、一个R声道,不行就接根线,挨个的试!在电视视频输入那临时焊一根电线,然后去触碰那三个焊点,有视频信号的话,就找到了呗。。总之声音信号你不用,其他俩焊点就直接忽略了啊!!不要怕电平不匹配,你看家里电视后面的AV线插错了,也没有见烧掉什么东西呢。。接好了信号又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那位置是AV输出??那三个引脚,肯定是一个视频输出、一个L声道、一个R声道,不行就接根线,挨个的试! ...

不知道的话也只能这样的说。。

网友:
九楼说的对,焊根线一个一个脚试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视频衰减太严重了。

一体机的不都是直接将视频线和屏蔽线焊接到显示器的吗?

网友:
技术贴 必须顶!

楼主:
第一个针角为视频线,并联在一起的针角应该是屏蔽线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用带屏蔽的同轴线,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