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15级发动机不加油自己提高转速的?

楼主(2013-07-05):
一个15级的台湾全球鹰甲醇
发动机
,启动没超过100次,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加油加到一半多一点时,直升飞机刚好离地,然后油门不动,5秒后发动机就疯狂的自己提高转速了,直升飞机一下不受控要高飞,结果手忙脚乱的收油,直接短距离炸机。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有点象飞车的感觉。恐怖。

楼主:
简直是秒炸,非常郁闷。

网友A:
换发动机

网友B:
应该是油门舵机有问题,近距离看一下是否有跳舵现象

网友C:
是不是油箱里油将耗尽,油路阻力猛然减小,导致发动机进油量猛增。

网友D:
是不是油箱里油将耗尽,发动机进入贫油状态,转速突然上升?或花油器有松动漏气之处,造成转速失控?!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我打算换个舵机试下。

楼主:
但在不发动的情况下,油门舵机是非常的稳定转动的。

网友B:
普通舵机位置传感器都是碳膜电位器不耐用在受到振动时是很容易失控的。舵机应做好避震固定螺丝不能拧得过紧怕松可以用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