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四旋翼650一个电机旋转不正常,已上传视频

楼主(2013-07-05):
配置:       机架:飞越650

       电机:恒力690kv
       电调:好盈铂金30A
       飞控:naza-m v2
问题:不通电,用手转动四个电机,正常运转。通电,右后方电机有阻力,其他三个电机正常。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随后附上视频

楼主:
沙发我自己坐,大师们帮帮忙吧,答一下疑吧

网友A:
电机问题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问题可能性大些

但是不通电时用手转,一切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不通电时用手转,一切正常啊。

转速上不去,有些问题无表现
最直接的,再入一套电调电机,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上不去,有些问题无表现
最直接的,再入一套电调电机,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这位朋友,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通了电之后电机有阻力一样,其他电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上不去,有些问题无表现
最直接的,再入一套电调电机,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和油门行程校准有关系么?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很多毛病是目测不出来的

网友B:
好像有刹车的声音? 电调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很多毛病是目测不出来的

除了换电调和电机,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刹车的声音? 电调刹车了?

恩··怎么解决?请指点

网友C:
很简单,二个电机对调测试下就知道了,原来不正常的正常了,就是电机坏了,还是一样就对换电调测试一次,如还不行就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换电调和电机,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还可以跟其他臂调换一下电机电调看看,替换法找故障点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D: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二个电机对调测试下就知道了,原来不正常的正常了,就是电机坏了,还是一样就对换电调测试一次,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跟其他臂调换一下电机电调看看,替换法找故障点还是很有效的

关键是线都已经焊接好了,比较麻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晚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线都已经焊接好了,比较麻烦呀

你要想,我现在麻烦总比炸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想,我现在麻烦总比炸机强

对的··明天赶紧弄一下,谢谢,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线都已经焊接好了,比较麻烦呀

线焊好了,没关系
把有问题的那个电机的电调独立接到遥控接收器上面去试一下,看一下电机还是不是会刹车
其他那几个电机的电调线别插飞控,就算通电了,信号线没插,电机也不会工作的
如果独立接到接收器测试了会刷车,就调一下电调吧,把刹车关掉
如果还是会这样,就要把线解焊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焊好了,没关系
把有问题的那个电机的电调独立接到遥控接收器上面去试一下,看一下电机还是不是会刹车 ...

弱弱得问一句:怎么调电调不刹车?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得问一句:怎么调电调不刹车?怎么弄?

去看一下电调说明书
你的所有电调应该都没有设定过吧?
看了说明书,把所有电调都设定一下,符合飞控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一下电调说明书
你的所有电调应该都没有设定过吧?
看了说明书,把所有电调都设定一下,符 ...

是设定油门行程吗?

网友E:
我感觉就是设置刹车了

网友:
那个电调设置刹车了。。一看就知道啦。。按说明书用控可以设置电调的刹车。。如果不会就直接买个设定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设定油门行程吗?

油门行程是必须的
还有就是
MultiWii MWC 飞控 需要将电调设置成以下参数
1、刹车                       【关】

2、电池类型                   【锂电】

3、低压保护方式               【逐渐降低功率】

4、低压保护阀值               【低】

5、启动模式                   【普通启动】

6、进角                       【高】

7、定速                       【关】  注:配置卡可以设置

8、恢复出厂设置

9、退出
参考这里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04d1d00100swnk.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就是设置刹车了

确实是设置刹车了,我得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是必须的
还有就是
MultiWii MWC 飞控 需要将电调设置成以下参数

非常谢谢这位老师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