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还是xt60,新手求教。。。。。。。。。。''''

楼主(2013-07-05):
我的第一架四旋翼组装中,问题来了,我的四旋翼加相机2kg左右,
电池
4s 5300mah,用t插会不会太小了,但个人感觉xt60要拔出来实在太难了!
还有我的电调是好盈飞腾30a,看大家都用40a的,30a这样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A:
用xt60吧,真的很好用,不用担心不好拔。。
电调电流多大是要看电机和桨的。。

网友B:
xt60,相对来说会更安全!

网友C:
TX60,必须的。

网友D:
据说是TX60要好一些

网友E:
用阳光模型蓝色的XT60,相当好拔,而且据其他模友测试,导通电阻比黄色的更小。

网友F:
后者。。电调看电流多大咯。一般30的够了

网友G:
其实T插是真心不好插拔。。。果断推荐XT60

网友H:
XT-6。另电压高了,同功率下电流会越小,因此,30A够用,放心

网友I:
XT60是不二之选啊,如果不是仿冒产品,肯定比T插好用的,至于电调,用40A的好处是以后如果升级6s不用换电调,要是不用6s,30A确实够了,多旋翼电机基本没有超过3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