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四旋翼老偏向一边飞

楼主(2013-07-05):
4006电机,MWC飞控,异型机架,费了不少劲终于飞起来了
可是不加操作的话老是自己向一个方向(正左方)飞,飞得还挺平稳,求解?

还有就是各位飞四旋翼都是怎么降落的?我油门降得少它不下来,降的大它就啪的砸地上了.....

网友A:
是不是风吹了?? 注意一下风向
降落要慢慢练习,z形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风吹了?? 注意一下风向
降落要慢慢练习,z形降落

应该不是风,我特意换了个方向它还是向右飞

网友A:
是开自稳模式??普通模式是会漂的
如果是慢慢漂的话,算是正常的,除非你加了gps定点就比较好
如果是很快的偏过去,重新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在同一水平位置,校准一下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自稳模式??普通模式是会漂的
如果是慢慢漂的话,算是正常的,除非你加了gps定点就比较好
如果是很快 ...

飞得挺快的。。。。还有自稳是哪个选项?ACC吗?ACC开了

网友:
呃 KK表示 微调打够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挺快的。。。。还有自稳是哪个选项?ACC吗?ACC开了

你买的是成品飞控?
看一下说明书
有没有安装错误
可能是你自己操作不好吧。。
校准陀螺仪 要所有电机都是水平位置才可以

网友:
不是可能,一定是控制器不平。如果向右飞,把左面垫高,就基本解决。

网友:
是不是异行的重心问题,电池的摆放、飞控的位置、机头机尾的平衡都可能是原因————个人想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