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 油门推完了,飞机就是飞不起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7-05):
视频: scp 油门推完了,飞机就是飞不起来,怎么回事啊?

还有一个现象,油门推到过半的时候,感觉是最强的,再往上推,发动机声音感觉就在转弱了!!

网友:
不清楚你百度下

网友A:
油门50%零螺距大桨平不?十字盘水平不?舵臂水平不?

楼主:
百度了  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
估计是螺距的问题,可能你的大齿盘快脱落了

楼主:
我怎么不能发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50%零螺距大桨平不?十字盘水平不?舵臂水平不?

同样的设置 飞模拟器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你的螺距肯定不对,正常模式下,肉眼看了下你的螺旋桨油门最低时螺距相差太大,应该螺旋桨快水平的状态才对

网友B:
用一张信用卡放在大齿和电池中间用力下压你的旋翼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视频,你的螺距肯定不对,正常模式下,肉眼看了下你的螺旋桨油门最低时螺距相差太大,应该螺旋桨快 ...

应该是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

用一张信用卡放在大齿和电池中间用力下压你的旋翼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张信用卡放在大齿和电池中间用力下压你的旋翼头试试

压过了一下  好像有很多空位,能压进去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过了一下  好像有很多空位,能压进去不少!

每次炸鸡记得检查这个还有上面的那个主轴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炸鸡记得检查这个还有上面的那个主轴固定座

非常感谢!!
另外,主轴固定座。。。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限位器松了吧,或者大齿盘快掉下来了

网友:
不专业,误导,是限位器

楼主:
照各位的方式了试,明天看看,应该能够飞起来了!

网友:
炸鸡后 查看主齿轮是否上下晃动 有时候脱了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出现双桨了!汗!
然后楼主看一下飞机的最大的齿轮和主轴!齿轮可能松动了!
建议将主轴跟主齿轮做一个固定,加一个螺丝什么的

网友:
看看琴玄的小鸡调试帖吧。我第一架就是看那个搞好的

网友C:
O(∩_∩)O哈哈哈~,浪费动力的鸡鸡!这么猛飞不起来!

网友D:
是大齿掉下来了,我得也出现过一样的问题
把大齿往上紧紧就行了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油门推到过半的时候,感觉是最强的,再往上推,发动机声音感觉就在转弱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发现一个斜盘舵机不动,以为是舵机坏了,后来卖家给我解决了,发回去看了说舵机没坏,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回来就正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