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没事,算了下电机的功耗,大家看看是咋回事

楼主(2013-07-06):
之前飞的是小斯机架,起飞重量2700克,动力是4225KV610的,也就是说每个电机675克的出力,飞行时间有14分钟个样子,4S5200毫安电池,(5.2A电池重量*0.8=4.16A,按飞行时间推算电流是4A每个电机,)可是现在飞的六旋翼,同样的电机及桨,起飞重量3870克,前段时间测了下电流有35A之多,并且我4S10400毫安的电池只能飞12分钟了,问题在于,单个电机的出力只有645克,比之前四旋翼的出力还要小,但是为啥飞行时间短了那么多,并且电流怎么上去的?求教各位前辈了,如果按着电机的出力与电流算的话,现在的六旋翼电流应该是24A的样子呀,飞行时间估计也有20分钟呢,不解啊不解,求教,

网友A:
如果是10000AMH电池就算是35A电流 也能飞17分钟的。除非是水电池。

网友B:
如果计算出来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很大,证明你的计算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0000AMH电池就算是35A电流 也能飞17分钟的。除非是水电池。

主要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啥单个电机的出力比之前小了,可是电流确更大了呢?我的计算方法是:电池标称容量10.4安*0.8的(有百分之二十的电肯定不能完全放出的)=8.32安;8.32安电池容量/35安的电机总电流=0.24*60秒=14.4分钟。这样算对吗?
    现在最最纠结的是为啥动力输出小了,可电流不降反升呢?按着35安电流算没个电机电流的话有5.8安,在这个电流下查表看电机的输出拉力应该有800多克了,也就说起飞重量有4800多克时才应该有这个电流呀。可我的六旋翼只有3870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计算出来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相差很大,证明你的计算有误。

劳驾太平洋兄也帮我看看上面的计算是否正确还有什么原因造成电机出力小了但电流升了。谢谢各位

网友C:
电池虚标了吧

网友:
早把知识啥的都还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虚标了吧

和之前飞小斯的同品牌电池,同容量,甚至有2组刚买的

网友D:
如果你描述的现象以及给出的数据没错的话,隐约感觉是六旋翼相邻两桨之间干扰比四旋翼大造成的。你可以试着增大6旋翼机架,看看效果。

网友:
奇怪了。不知道。

网友:
主要是起飞重量不一样、所以电流和飞行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LZ的10400mAH,貌似2个5200的电池并联来的,是吗?
再有,之前的小斯和现在的6旋翼,轴距多少?是否有效率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描述的现象以及给出的数据没错的话,隐约感觉是六旋翼相邻两桨之间干扰比四旋翼大造成的。你可以试着 ...

数据没错,不过小斯的悬停电流多少当初没有测过,但是时间没错的,桨的间距确实差别很大,现在六旋翼桨的间距在5厘米的样子,过去小斯的桨间距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没错,不过小斯的悬停电流多少当初没有测过,但是时间没错的,桨的间距确实差别很大,现在六旋翼桨的 ...

虽然还不确定是桨间距造成的,但我以后做的话,要把桨间距至少保持在10厘米。
桨的转速相当高的,至少都是每秒5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