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PRO相机广角问题

楼主(2013-07-06):
1、黑狗和银狗的Mediun视角是不是一样?
2、传说黑狗1080用60帧拍摄广角变形要小点,有这回事吗?
3、狗3和狗2Mediun视角是不是一样?还是狗3变形小一点?
谢谢回答!!

网友:
都差不多,不肯定是不是完全一樣

网友A:
黑狗1080 60帧拍摄广角有3档,W+M+N,N档广角最小,接近正常,拍照的1200万像素,我的只有最大的W档,700万像素有W+M,不知你们是怎样?

网友:
和三楼的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狗1080 60帧拍摄广角有3档,W+M+N,N档广角最小,接近正常,拍照的1200万像素,我的只有最大的W档,700万像 ...

狗2的1080  30帧也有三档广角,W-M-N   N档广角最小,可是噪点太大,画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