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星化油器

楼主(2013-07-06):
割草机上的瑞星化油器能用在模型上么?找不到模型用的瑞星化油器

网友A:
1/5的汽油车就有用这个的,不过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的汽油车就有用这个的,不过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多大的汽油机?我的是26CC的

网友:

我有一个闲在家里的

网友:
某宝上到处都是 价格也很便宜,可以用在26CC上的,不过你得瞧仔细了,有多重型号。直接可以用的,只是无高低速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