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的桨 怎么改小?

楼主(2013-07-06):
豹子1880kv 68克  用9×6的桨不行 半油左右门运转半分钟不到就烫得很  而这款电机标注用桨是8—10×,,,模友们觉得1880kv 最大电流28a  应该用什么尺寸的桨合适? 我手头上有10×5和9×6的快速桨 把桨改短后 是不是还需再弄细点?  电机过烫 我怀疑是不是和电调有关 因为之前我把舵机给接反了 导致40a的中特威电调突出的小圆圈很烫  应该不是电调原因  因为之前用的原因920kv 39a 129克的外转子 10×5的桨  用这个电调就没有一点问题  飞几分钟后电机只是轻微温热

网友:
为了抢占沙发。

网友A:
方法1:把桨切到8吋,不用减细。方法二:降低电压,减一片电池14.8V——11.1V——7.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把桨切到8吋,不用减细。方法二:降低电压,减一片电池14.8V——11.1V——7.4V。

哦,不用减细啊,,没有7.4v的  11.1的可以改成7.4v么? 好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