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安装win 7 可以用地面站吗?

楼主(2013-07-06):
如题!

网友:
win7系统可以的

网友:
没问题,我也是苹果电脑,安装虚拟器,启动win7,地面站随便用

网友:
我也想装WIN7系统

网友:
可以的我的就是

网友(2013-08-06):
期待DJI推蘋果版的地面站。

並強烈鄭重要求考慮加入Differential GPS 功能.
反正如果後續使用iPad,硬體條件都俱備了。

參考:
"The GPS macro-component TIM provides complete GPS signal processing from antenna input to serial data output (NMEA or SiRF® proprietary data format). A second serial port accepts differential GPS data (RTCM)."

further reading: http://www.u-blox.com/en/press-and-events/press-release-archive/736-u-blox-introduces-the-fully-self-contained-low-cost-gps-receiver-macro-component-ti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