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10mm*1mm铝方管做机架,轴距1200mm,起飞2.2kg,铝方管强度够吗?

楼主(2013-07-06):
追求轻质量,木头不能镂空,所以决定用铝方管。
10mm*10mm*1mm铝方管做机架,轴距1200mm,起飞2.2kg,铝方管强度够吗?

网友:
肯定不够

网友A:
10mm*10mm*1mm何来有1.2米的轴距,1MM铝方管的也太小了吧

网友B:
木头不镂空也比铝管轻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m*10mm*1mm何来有1.2米的轴距,1MM铝方管的也太小了吧

楼主说的应该是长宽各是10mm,厚度为1mm的铝方管。

网友:
LZ为何要追求1.2m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不镂空也比铝管轻好多。

你算过?

网友:
太不够了,要保证机臂的刚性,1.2M轴距,至少要16-20X2mm的方管,不信你试试,10X10,1M时,用手抖抖就乱颤。

网友:
楼主的轴距指的是对角线的长度吧,这样需要4根铝方管,每铝方管长度大概60厘米,估计至少得30*30*1

网友:
其实吧,也没什么问题,我之前做过1.5m轴距的六旋翼,也是10mm方钢管,每根长72cm,正如楼上所述,软,振动大,轻轻一碰就要晃很久,但这也是一个意外的优点,飞起来之后自动形成上反角,反而增加了稳定性

另外一点,电机带负载的转速一般在5000rpm左右,如果有震动,理论上讲频率应该约为83Hz,或166Hz,249Hz等等,钢管中机械波波速约5.2km/s,可估算波长可能的最大值为62.4m,在2m以下的值基本是每隔几厘米就有一个可能值,所以对于弹性较大的钢管,震动传到中心板时有很大的概率因为驻波而减小,我做的那个1.5m六旋翼,直接硬挂相机,除了向左前方飞时震动较大,其他时候,特别是悬停时几乎看不出震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算过?

查个密度,算个体积就知道了。至少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