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固定翼切Auto 飞机往下载

楼主(2013-07-06):
亲们,我昨天试了下APM2.5固定翼,手动上天,然后按照航线切Auto,飞机就直往下载,试了好几次都这样,,,,,,真心求探讨。谢谢。我航点高度设200米,飞机手动飞到180米后切Auto,一切就高度持续下降,往下载,有几次电机都停了,实在不解,劳驾模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玩意 还是早点出了吧!没搞头的 飞丢是迟早的

网友B:
是不是空速 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还是早点出了吧!没搞头的 飞丢是迟早的

如果你已经弄清楚了ArduPlane当中269个参数的含义,那么像这样说倒也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空速 接错了?

空速没接错   上面是动态 下面是静态

网友D:
一切功能试飞成功前,不要接空速,最后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功能试飞成功前,不要接空速,最后再加

好建议,正准备去了空速  明天去飞飞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D:
一切功能试飞成功前,不要接空速,最后再加

可以不接空速计吗

网友:
你的地面站舵机位有校准吗?我判断自动状态下舵的方向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还是早点出了吧!没搞头的 飞丢是迟早的

看你等级比较高不因该说出这样的水品的话吧? 呵呵,泡论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等级比较高不因该说出这样的水品的话吧? 呵呵,泡论坛的。

实话实说,信不信由个人啊!比较实在

网友:
APM 固定翼模式接线有教程吗?发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已经弄清楚了ArduPlane当中269个参数的含义,那么像这样说倒也还算可以。

对  弄清参数定义是关键 否则别乱jjyy

网友:
我估计是你返航油门设置得不够 默认好像是40%   这要实验过后依据实际设定,不带空速计也是可以飞好的
有能力的自己去官网下载说明 多看看能帮助你飞得更好

网友:
请大侠指导,我试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但令人费解的是,我试了三回,第一次低头,直往下窜,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没事了,飞得挺好,而且之后又试过两次,也安然无恙,最近试的两次返航,指点飞行,指点航线,框选自动生成航线都试了,都没事,就那一次,始终让我耿耿于怀。那位大侠能指点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还是早点出了吧!没搞头的 飞丢是迟早的

好像很屌的样子

网友:
好像是要切到auto模式是有条件限制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舵面没有反,那么根据开发人员的最新说明,这个可能是加速度传感器MPU6000的采样频率和你飞机的震动频率碰巧一致了(都是1KHZ),导致每次都采样到峰值,出现了高度误判,飞机就会关油俯冲!这种现象很少见,但还是有可能发生。解决办法是升级到PIX带双传感器,或者改变你的飞控安装方式,减少震动!

网友:
还是出掉算了。
这飞控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 关键是 我还是加油门往下载。。。

网友(2014-04-16):
专业级非空啊

网友G:
可能高度点了绝对高度,虽然不确定这个决对高度是指海拔还是什么的。

网友H:
怎么不考虑一下是不是 GPS 的问题呢。如果GPS被设备干扰。。你想想看哦。。。。

网友I:
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不止我一个,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我还在一一排查

网友J:
智商低的人玩不了apm

网友K(2014-09-10):
如何你没有设置RTL高度,默认是100米,你飞200米,如果你最小油门没有设置则默认为零,当然切RTL时候,飞机关油门滑翔至100米高度很正常。

网友L:
我也是这情况,打回家低头,在切回手动遥控就没反应直接炸鸡

网友M:
你气压计是好的么,显示海拔和实际海拔有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