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起飞后飘移!新手求助!

楼主(2013-07-06):
MWC起飞后往某个方向飞,开自稳和不开自稳飘的方向有点不一样。是什么没校准吗?  陀螺仪可以用遥控器校准吗

网友A:
微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就行了

求具体操作?  不懂微调是什么.

网友B:
微调就是,遥控器上摇杆旁边有个小按钮,可以左右移动,分别控制前后左右,往哪个地方飘,就往反方向调就行,一次一格,慢慢来

网友:
我的大疆还飘呢?

网友C:
调下呗,简单

网友D:
起飞前用遥控分别校准下陀螺和加速度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飞前用遥控分别校准下陀螺和加速度计就不会了

同意!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前用遥控分别校准下陀螺和加速度计就不会了

我怎么校准了也没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就是,遥控器上摇杆旁边有个小按钮,可以左右移动,分别控制前后左右,往哪个地方飘,就往反方向调就行 ...

多了一格 往左  少了一格  就往右了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下呗,简单

微调么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是加速度计微调?怎么个微调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了一格 往左  少了一格  就往右了 怎么办

那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496 看看这个吧希望对楼主有帮助http://blog.si ...

多谢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