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飞越6旋翼机架

楼主(2013-07-06):
大疆F550六旋翼准备换了
    机架飞越6旋翼  电机用恒力4225  390KV的
     桨用1238碳的  电调上好赢铂金30A  naza飞控加GPS 天9控  上6S电池
      带狗3和无刷云台  图传  这配子可以吗?能飞15分钟不。。不合适给个建议

网友A:
飞越的机架很坑爹的,我就是的,螺丝上胶你就甭想卸掉了,毫无精度,脚架软的还没PVC线管强度高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配置,6S 10400mah 起飞重量4.5KG  14分钟,3.7V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机架很坑爹的,我就是的,螺丝上胶你就甭想卸掉了,毫无精度,脚架软的还没PVC线管强度高

兄弟  那什么机架好呢??

网友C:
我感觉飞越650除了螺丝不行,其他的还可以,比较漂亮。螺丝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飞越650除了螺丝不行,其他的还可以,比较漂亮。螺丝建议更换

哦。。我也觉得好看~~但是螺丝能拆下?

网友D:
飛680 650的路過
多動手呀 拆螺丝這等是小問題
飞越機架出外遊玩就是方便
機架要活動的地方 轉BJI螺丝
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飛680 650的路過
多動手呀 拆螺丝這等是小問題
飞越機架出外遊玩就是方便

我不懂。BJI螺丝是啥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BJI螺丝是啥螺丝?

她说的DJI吧 我猜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配置,6S 10400mah 起飞重量4.5KG  14分钟,3.7V报警。

我的也是15分钟左右,不过机架是RCT 800的,请问飞越的机架震动大不?我的机架震动很烦人,影响摄像机!

楼主:
不晓得也  应该可以啊